用天6二代控推油门是十字盘自己想一面倾斜

楼主(2011-07-18):
如题,

网友:
十字盘类型有没有选择错 舵机有没有接错 舵机正反有没有设置错 !!!!
发帖之前也得先搜索一下啊 这类帖子太多了

网友A:
找找亚托450的说明书…里面写有怎么办

网友B:
先把舵机插对了,然后逐个调通道正反,对了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