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挖掘机用什么遥控设备呢

楼主(2011-07-18):
我是模型小白 想问下
遥控器
发射信号 然后通过接受器与 电调
电机
舵机
相联 然后操作是吗? 有没有这样的遥控器呢 没有油门 所有的 遥控都可以自动回中 也就是说
每个控制 2方向的 向上推 一个方向 向下一个方向(没油门 控制大小的那种)

网友A:
自己加装!

网友B:
拆了遥杆回中弹簧就可以了
但是不管4通还是6通摇杆都只有2个。
只能单独控制4个通道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想法是 买个遥控器 6通的 做出挖斗 斗杆 大臂 的动作 然后加一个旋转就成
行走我有独立的 遥控可以配合使用
但是我有个疑惑 可以买来遥控器 买无刷电机 无刷电调 然后把电机与接受器相联 从而可以控制电机运转 这样可以吗?
是不是接受器上只能连舵机? 天地飞06A 06C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