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卡用什么软件驱动?

楼主(2011-07-18):
向大侠们请教一个不知道的问题。维宏卡用什么软件驱动?还是维宏自成系统。运行在windos XP下?采用维宏卡还需要什么接口板?维宏卡用在车床改造可以吗?mach3的设置太让人头痛了。不知道维宏是不是也和mach3似地难受?望大侠们赐教。谢谢!

网友A:
维宏卡使用很简单,价格也很便宜,用在车床上没问题,买卡时有自己的驱动和加工程序。

网友B:
设置比MACH简单很多。

网友C:
基本无需设置

网友D:
楼上说的就不厚道了,要把维宏卡插到主板PC插槽里面,还要接好接口板,还要按照接口板标示接好驱动主轴限位,有些接口板还没有标示,还要查找,还要安装软件,还要调试脉冲,还要调试速度等等参数,调不好界面会出现错误提示,总之很多,每个程序能够比较顺利的开始工作,都要调试,顺便说下,我们大部分都是在用盗版,或者友情盗版,必须为制作这个软件或者交流破解的集体或者个人说声谢谢

网友D:
发帖的时候有人插队,所以不是对楼上说的

网友E:
哪位大侠发个驱动上来?

楼主:
与MACH3相对比哪个容易一些?

网友F:
相对来说还是维宏卡!从性能方面来说维宏卡也是想对稳定的!
就易用来说咱们论坛我给代购过几十套没有什么人问我怎么应用!
从性能来说也没有谁说过买去后有什么毛病!
楼上的 liulei000和 塑造 都是经我手代购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G:
(那个运动控制卡 和宏伟卡有何关系呢)你所问的是两个名子一个东西!以前维宏卡这个名子常见是因为商标所有人没有在呼这事!现在你看看淘宝上还有谁在用这个名子! 人家重视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不叫驱动!这东东有的只是软件吧了!
文件名: Ncstudio V5.5.60中文.rar
描述: Ncstudio V5.5.60中文.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50 ... -bf64-0015c55db73d/

网友H:
安装12楼得软件时候,驱动就跟着装上了。
在计算机属性的硬件设备里面能看到卡的适配器名称的。
不装NCSTUDIO,卡是不能用的,装NVSTUDIO,不装卡,软件是不能用的……

网友F:
说的很对!

网友F:
链接短信发给你了!发在这就违规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老哥,我还没用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I:
及时雨,谢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I:
把8.202供想一下可以不呀!别光让看图,要是这样还是别弄出来馋人。

网友C:
两天就学会了

网友F:
什么时间也把机架做了呀!!

网友J:
我下 载了,虽然不会用,还没雕刻机,先谢谢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I:
你发个损坏装不了的干什么呀!从上传吧。

网友E(2012-02-17):
老哥好象挂了,我的维宏卡还没用呢,怎么设置?哪位大虾指导下,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