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关于电机拉力的问题

楼主(2011-07-18):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
朗宇2208 KV1500 在 2S 20C 下的拉力有多少 用8寸桨  能达到400g以上吗?
或者配多大的桨能达到400g上   一定在 2S 20C的情况下 30C也可以
多谢各位了

网友:
标题

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转速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
朗宇2208 KV1500 在 2S 20C 下的拉力有多少 用8寸桨  能达到400g以上吗?
或者配多大的桨能达到400g上   一定在 2S 20C的情况下 30C也可以
多谢各位了

下次再问东西,可以把前辈之类的话省略,要不很多人不好意思出来回话了,像我这样脸皮厚的毕竟是少数,哈哈
你的2S谁知道是多大啊?首先电池应该具备10A放电,就是说足C数的话要500毫安以上电池。2208  1500KV 用9047应该可以有400以上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