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拉力的问题

楼主(2011-07-18):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
朗宇2208 KV1500 在 2S 20C 下的拉力有多少 用8寸桨 能达到400g以上吗?
或者配多大的桨能达到400g上 一定在 2S 20C的情况下 30C也可以
多谢各位了

网友A:
9047 应该可以400G拉力,20C还是30C要看你电池容量,450MAH的30C也比不过1000MAH的2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