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飞机无法起飞

楼主(2011-07-18):
我遇了两个问题,请高手帮忙。1,刚开始推油门时,飞机可以飞起,但同时推动前后遥杆时,飞机就落下了。2,油门推到一半时浆速还可以,但推到最高时,浆速就下降了。由于我是新手,找不到原因,请高手帮忙双马-9053遥控直升机,应该是4通的同轴双浆吧

网友A:
什么飞机啊?

网友B:
你只说现象,没有说什么飞机和控,所以很难解答,如果是450就是螺距曲线没设置好,如果是4通的同轴双桨就是动力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动力不足,该怎么解决,刚开始能飞起来的,由于操作原因摔了一下,在就不行了

网友:
你的螺旋奖是不是上下有三个一样一个不一样,我就犯过这种错误

网友D:
通道没设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