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眼镜大家有用么?

楼主(2011-07-18):
想入一个,mp4屏幕小,白天还看不清楚。看到taobao有549圆的,还有两千多的,不知如何选购。549的不知道效果还能凑合?AV输入好不好弄,另外支持touch和psp视频输入就更好了

网友A:
549的价值等于0,分辨率只有320X240,要拿来fpv怎么也要640X480分辨率才行。但即使如此视频眼镜的效果也是比不上显示器那些的,用视频眼镜只是飞行的感觉而已。
A V输入倒是简单,都有标准的莲花头的。要接touch那些的话就需要对应的接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搞了一个549的。其它的找不到实体店卖,不好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了一个549的。其它的找不到实体店卖,不好挑呢

搞了就说说感觉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了一个549的。其它的找不到实体店卖,不好挑呢

已经买了也只能用着了,我一开始也是320X240的分辨率的眼镜用了一年多,买的时候就这样的都要上千,现在已经降了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49的价值等于0,分辨率只有320X240,要拿来fpv怎么也要640X480分辨率才行。但即使如此视频眼镜的效果也是比不上显示器那些的,用视频眼镜只是飞行的感觉而已。
A V输入倒是简单,都有标准的莲花头的。要接touch那些 ...

我的视频眼镜是640*480的,感觉比那些液晶显示器要好很多。我的感觉,视频眼镜适合FPV,有两点关键优势:
一是光线封闭性很好,远非普通显示器+遮光罩可比,在视频眼镜中保留了100%的色彩和对比度,而普通显示器+遮光罩明显发淡。室外天晴时是天壤之别;
二是视场角要比液晶大很多,这个对第一人称视角来说真是太好了。盯着7寸的一小块LCD与戴上视频眼镜的临场感,是有本质区别的。

网友B:
我用了十年的视频眼镜了,接的卫星接收机,装修时就放了专用线连到床头。这些年我共收藏了二十七付视频眼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十年的视频眼镜了,接的卫星接收机,装修时就放了专用线连到床头。这些年我共收藏了二十七付视频眼镜!

最好的是什么牌子?

网友C:
戴眼镜的朋友似乎就很难使用视频眼镜吧……

网友:
我用着感觉好的品牌是奥林巴斯,     高解析度大屏幕液晶眼镜。相当于5米内观看50到120寸液晶电视的震撼效果。可用于FPV,玩游戏和看DVD大片,有如身临其境。接PS2  XBOX360  PS3  PS  DC WII 的AV端子或S端子都完全完美OK....接PSP的S端子可以应付高清电影观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眼镜的朋友似乎就很难使用视频眼镜吧……

戴眼镜一样用。只是遮光性稍差些。我买的那种是内部带近视镜片插槽的,所以就更不存在眼镜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哪里买的?南京本地到处问没有人听说过

网友:
因同款有二付,我准备转让的一付。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0581

网友:
真用起来没有想象的好。

降落 看姿态不如直接看飞机

楼主:
效果不好

感觉像在看电视,离自己很远的位置有台电视机,分辨率也像电视机…悲剧。。。木有大一点宽屏的么?

网友:
关注,320分辨率太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