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版MCPX

楼主(2011-07-18):
MCPx设计确实不错,比花科尔的小鸡耐炸,3轴也比26xx稳定。就是配件难搞,一旦坏舵机电机,不但要大出血,想买配件还要等一周。所以我玩了很短时间,还是决定把mcpx送人,自己拿mcpx 3n1版做个加强山寨版。
先上图,看图就很容易知道山寨版的比mcpx改进了哪些地方(基本上就是更结实的主旋翼系统,更便宜的易损件),有空再发帖详解(最难的就是mcpx 3n1版如何连接无刷电调,模友tf-4已经在其他帖子里详尽介绍了,其他的就几个器件,也没什么好说的 )
一览图,晒下低光下新百微的效果

舵机安装很简单,一根扎带足以,维护方便

主/尾无刷贴在mcpx三合一板上

花科尔的大齿盘易扫齿,还卖22.00/个,什么玩意儿 。陶宝找0.5/个的齿轮,天天扫齿都不怕,爽。

齿轮固定很容易

MH新改版的旋翼头,用2mm横轴,永不射桨夹,不用换横轴,爽!diy相位器也很容易

楼主:
继续占楼

网友:
不知道还有地板没?

网友:
的确如此啊,这么贵的机要是炸坏了配件贵死真的吐血啊

网友:
地板都没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啊  LZ赶快上视频 讲解下这么DIY的 ~~~~~~~~

网友A:
SUV兄又来放毒。。。
幸好偶目前对小鸡免疫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V兄又来放毒。。。
幸好偶目前对小鸡免疫

这个只是用来解mcpx毒的,迟点再放更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用来解mcpx毒的,迟点再放更毒的

小鸡偶的200已经配到顶了,不折腾了。
现在口水logo600
怎么那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px 炸不坏的,真的
家里别做太大的动作,做动作的话找个草坪,3d炸去吧,炸不坏的

mcpx非常耐炸是真的,值得拥有。但是mcpx不是长生不老的, 舵机容易烧坏,电机在炎夏用一两个月也会寿终,横轴也跟100d03的一样脆弱,所以不要将mcpx神化了。此外一旦坏了部件,国外玩家还好,国内玩家只能被陶宝上黑心的mcpx卖家宰一刀。
对于动手能力强的玩家,自己用cb100的电装加mcpx的三轴来山寨,肯定比mcpx更结实,关键是配件可以在国内买得到。但是如果mcpx与100d03选一个,毫无疑问我会推荐买mcpx.

网友:
 还在模仿EP100,这又有动手更强的啦,先把100搞明白在跟SUV的脚步,我的慢慢吸收

网友C:
同意楼主的说法,MCPX虽然耐摔,不过肯定也会摔坏,但是零件在国内太难购买,而且它的直线舵机比较容易烧坏,在暂时没找到适合的山寨舵机替代品前,我也很少玩MCPX,基本上和楼主一样玩使用MCPX接收机的迷你V120D03。
不过MCPX接收机的身材太高了,安装在V120D03的机身上面很不方便,要把D03机身的前面位置剪掉,然后我用502+螺丝,把剪掉的前面部分再利用来固定MCPX接收机,MCPX接收机的一半会用双面胶粘在升降舵机尾部,另一半会使用螺丝固定在无刷马达前面的塑料板上面

华科尔的尾部垂直碳纤板并不结实,只是好看一点而已,还不如自己用大可乐瓶子塑料片DIY的垂尾好用,不过塑料垂尾最好不要安装得太靠后面,要离开尾桨转动的圆周以外,否则摔机的时候,塑料垂尾会碰到尾桨叶片。

电池架也可以自己用塑料片来DIY,成本很低。

楼主的大齿轮改得不错,我的迷你V120D03就是原装大齿轮不结实,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D:
正打算入MCPX 看了两位高手DIY  难道只买MCPX的接收机在买华科尔的飞机来改?~~~请高手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打算入MCPX 看了两位高手DIY  难道只买MCPX的接收机在买华科尔的飞机来改?~~~请高手指点啊

而且如果打算入mcpx就买吧。 飞到坏了买不到配件再考虑改装吧。
自己改装肯定比买现成的要好,但是需要动手能力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帖子只是给有cb100, 4#6这些四通机,并且飞腻了的模友分享一下而已。用来改mcpx可以比卖二手更值。 如果手头上没有花科尔的小鸡,改起来也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主的说法,MCPX虽然耐摔,不过肯定也会摔坏,但是零件在国内太难购买,而且它的直线舵机比较容易烧坏,在暂时没找到适合的山寨舵机替代品前,我也很少玩MCPX,基本上和楼主一样玩使用MCPX接收机的迷你V120D03。 ...

脚架目前只是坏了一个脚,粘好了还可以用,等完全刷坏了就按照你的脚架diy. 要感谢你详细介绍如何连接将华记的尾无刷连接到mcpx板 ,我原来打算按照国外论坛那样买个有刷转无刷的板来mod,现在都省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谢,你太客气了!
我也是从华科尔的4G3升级到V120D03的过程中,发现华科尔迷你电直的主电调原来也是内置了有刷转无刷的转换器,只是它所能转换的有刷讯号刚好和尾电调相反,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华科尔的尾电调才内置转换器,所以把MCPX改无刷就变得很简单了。
并不是我不想使用V120D03的塑料脚架,只是它太不结实,而且太重了,不如自己DIY一个电池架和铁丝脚架轻便。
MCPX接收机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能通过遥控器调节陀螺仪的感度。

网友:
没见过 视频呢?

网友E:
我也来晚了,咋偷偷摸摸发这里了?不过那个区越来越口水了,不好玩。期待下文。。。。。

网友F:
我是找到这里来的,好东西,很对胃口,期待下文

网友G:
此山寨不便宜,鉴定完毕

网友H:
什么是mcpx 3n1版?

网友I:
山寨也这么精致:loveliness:

网友J:
看来 以后我可以只买3合1了 哈哈

网友K(2011-08-17):
山寨也不错呀,继续,

网友L:
路过,没玩过小鸡

网友M:
.不错,给个连接 我也搞个

网友N(2011-09-18):
suv的帖子都是很技术的,心里难过啊

网友O:
请LZ告知一下 TAOBAO里的0.5/个的齿轮是哪家的
MH新改版的旋翼头 在哪里找啊?
我自己翻了半天 没见着 或用啥关键字搜索才对呢?

网友P:
学习了,有没有4g3改装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