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老玩家给看看配置合理不合理

楼主(2011-07-18):
新手 收了个二手的幽灵双体船 80mm长那种,电调是125A 电机3674 2600KV,浆是原配的我也不知道多大,我现在用车用的电池就是A123  4S2P 请问,这样配置有什么问题吗?
开始用4S1P 感觉电池太热,然后采用4S2P 电池温度还可以了。
上个图、

船体总长800*240*120MM

网友:
多大的槳

网友:
最好上圖

楼主:
螺旋桨:直径38mm尼龙浆

网友:
电机、电调、电池不烫,凭手感,超过45度会感觉烫的,手停留得住问题不大,凭经验桨偏大小小,如果是3S的锂聚电池就没问题。这个船速度估计在60~70之间吧,曾经关注过,没下手,

楼主:
凭经验桨偏大小小
这是什么意思,是说浆大了吗?
速度没测试过呢

网友:
上点整体图塞

楼主:
这个还用上整体图吗? 动力 电池 电机 浆 还有船型 船的大小这些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