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升机尾巴80%-100%油门时左右快速摆动问题原因?

楼主(2011-07-19):
开机陀螺锁定正常,用手拿飞机测试,50%中小油门锁尾正常,加大油门到80%-100%高速,直升机尾巴开始左右快速摆动。皮带紧度左右皮带干好可以碰到,一时不知道原因在哪里。请高人指教指教。 (250的飞机,浩马特 HB730 +
格宁 D905 数码舵机
)

网友A:
这个好像叫什么尾?

网友B:
降低感度试试

网友C:
减低感度

网友D:
这玩意也有共振

网友E:
原帖由
罗文宇
于 2011-7-19 02:21 发表
这个好像叫什么尾?
追尾

楼主:
谢谢,感度降低左右摇摆问题解决啦。

楼主:
我解决左右摇摆问题的感度55%(JR控 + 浩马特 HB730) ,问题是解决啦但飞机会往左边旋转90度哦,是不是感度太低啦?JR50%的感度以下就是非锁定状态啦。我有401感度是75%-90%很好用。这个也太低了吧。呵呵

网友F:
这是震动的问题,要排震。看看尾桨配平了没有。

楼主:
加了点感度跑位小了些,但感度还是只有60%,个人觉得还是太低啊。是不是陀螺仪要用2层双面胶减震啊。难道是陀螺仪的震动导致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