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池充满4.2V能放多久在用?

楼主(2011-07-19):
请问锂电池充满4.2V能放多久在用?

网友:
锂电存放不是最好要把电放掉嘛          我以满电存放报废了两块了

网友:
如长期不用,最好以3.9V储存~~

网友:
我的电池存满放不到2星期就报废了

网友:
如何放电

网友:
电池存满放不到2星期就报废了??怎么可能呢?

网友:
冲到4.2那是保存不了多久的。
标准存储电压是3.85v。长期保存的话应该是这个电压。

网友:
我的锂聚电池在2004年初买的,充满电后存放在小箱子中,至今。

:loveliness: 我是定期(三个月或半年)对他们检查一下,对单片电池的电压下降到4V左右就进行补充电,十组电池,其中仅仅报废了一组,有三组的内阻有明显增加,六组的内阻略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但是,这要以电池的品质为前提,品质差的电池是不能长期存放的!
【仅供参考】

网友:
我充满放一个月再用,一点问题没有哇

网友:
不要满电存放。

网友:
 又见9楼高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锂电池充满4.2V能放多久在用?

当天。

损害程度随时间延续而增加,自己掂量喽。

网友:
1周内飞掉很平常的事情

网友:
24小时以内对电池都是太大影响,不适宜长时间存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850mah电池飞油机,一共两块电池,飞飞机只用了一块
另一块忘在工具箱里了,然后就怀孕了

网友:
我买过好几个品牌的,只要满电保存超过两星期,绝对性能下降,最好的办法是飞前冲满,或者提前一天也可以

网友:
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切身体会,满电保存对电池的伤害比过放还厉害。我有两块玩具直升机电池,飞了4,50个回合,本来还能将就飞个5分钟的。那天我充满没飞,就过了2天。再飞只能离地20公分不到了。之后再怎么充放,这两块电池都没让我的飞机离地20公分以上过。我的摄像机,照相机锂电都是这样满电放坏的,都没用过几次,一年后容量只有新时的1/5左右了。现在我的锂电如果当天飞不掉都把电放到3。9V以下,平时存放在3。7-3。8V左右。反正是保证有电的情况下电压越低对电池伤害越小。别去听那些满电放几个月没事的,这种人说话不负责任。前面有人说随时间延长对电池伤害越大这是对的。

网友(2013-02-13):
长期不用的锂电池,应该存放在阴凉偏干燥的地方,以半电状态最好,满电存放有危险且电池会有损害,无电存放电池会被破坏。每隔3--6个月,检查一次是否要补充电。

在使用锂电池中应注意的是,电池放置一段时间后则进入休眠状态,此时容量低于正常值,使用时间亦随之缩短。但锂电池很容易激活,只要经过3—5次正常的充放电循环就可激活电池,恢复正常容量。

网友B:
一般都是晚上冲,第二天出去玩。到现在电池都不给力了

网友:
打算飞的时候,出门前20分钟充电。做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做好,电池也就充好了,装好出门,飞完绝不满电带回家,即使炸鸡了,也就飞场把电池放到3.85,或是正常充到3.85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