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亚拓500 在旋转中 大小尼龙齿盘卡死的问题

楼主(2011-07-19):
我的 亚拓500 在旋翼转动中 大小尼龙齿盘突然卡死 机身疯狂抖动 紧急降落下来发现两个齿盘紧得无法旋开了 请问有那位仁兄遇见过这类问题??请指教下 还有说明下 中间的 单向轴承 是副厂得 也是新换了得

网友A:
真够早的,换FY或者FY都通用!!!

网友B:
单向受力很大的,国内一般副厂单向无法承受那个力量

网友C:
这个我也遇到过,国产的单向轴承有这个情况,两个意见,它卡过几次就不会再卡了,我有一个就是这样的,再就是还是买好的轴承换吧,国产的东西材质还是有问题

网友D:
以前450遇到过单项挂了
500没遇到

楼主:
看样子我还是换轴承吧!这东西简直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