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下,我想买个二手动力伞,但是没遥控。请问买怎么样的控?

楼主(2011-07-19):
听卖家说 只有三个通道 一个油门  一个左转  一个右转  ???

网友:
左转和右转只需要用一个通道,对于动力伞,是分别拉下一侧的后缘来实现。
另外一个通道时发动机的调速,对内燃机,用舵机控制风门; 对电机,则还
需要再买个电调,现在基本上都用外转子的无刷了;
当然还有电池,推荐用电的,清洁,环保,方便,噪音小。
因此,最小要求遥控是两个通道,现在国产的四通的也很便宜了。
动力伞速度慢,舵机可以买普通慢速的,但如果尺寸大,则扭力也不能小。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无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