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危险的情况啊

楼主(2011-07-19):
我是个新手,周末去放后推的电滑,飞了几个起落,感觉不错,心情也很放松。继续放飞,飞机又一次平稳降落在草丛中。我俯下身,伸出右手准备将飞机捡起(左手握着遥控器的),就在我的手指快要触碰到飞机的瞬间,螺旋桨突然飞快地转了起来,吓得我赶紧缩手,要是再快零点几秒,手指肯定被打到,会不会打断就不知道了(不幸被螺旋桨打过的朋友请说一下后果哈)。我不觉倒吸一口凉气,心中默念老天保佑,平静后一看,原来是遥控器的挂带在我俯下身的时候碰到了油门杆,将油门杆往上推了一段距离,实在是太危险了。

好的决策来自经验,但是经验通常来自坏的决策。让我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笼统的说,在人和飞机距离接近的情况下(检查飞机、捡飞机、手接飞机等),要时刻小心油门推杆,不要意外碰到,特别注意遥控器的挂带以及挂带环。有的遥控器有油门锁定功能(好像是叫这个,我的是天6,没有这个功能,看字面意思应该是锁定后油门大小不受油门杆控制,如果不对请各位朋友指正),在上述情况应该将油门推杆拉到最低,然后锁定,这样就不会因为意外情况碰到油门杆而造成电机计划外启动。

各位朋友如果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或者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也请来探讨一下,毕竟安全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享受飞行的乐趣。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注意了~~~很多人都会不小心,油门锁定是个好东西,不过不能过度依赖。

网友:
小心  航模不是玩具啊

网友:
再次提醒

网友:
0还要提醒

网友:
飞机落地先锁定油门,这个习惯要养成。没这个功能的,要养成正确单手拿控方法,拇指按压住油门推杆。

网友:
我的直机操作流程是:
降落 —> 切熄火(油门锁定) —> 转回Nomal飞行模式 —> 油门摇杆拉到最低 —> 计时器清零 —> 拔飞机电池—>挪动并检查飞机

网友:
已经养成良好习惯,左手油门时左手拿控,大拇指向下压住油门杆。

右手油门时左手拿控,手臂向左边伸出~~

或者直接放到地上~

从来不会打到手~~

网友A:
 "右手油门时左手拿控,手臂向左边伸出~~"

不理解,有图吗?

网友:
有个开关叫 HOLD

网友:
玩飞机就是要练成“强迫症”。

网友:
油门锁定把

网友:
我都是飞完把控放地上,然后拔了电池再说别的

网友:
有油门锁定的用油门锁定,没油门锁定的单手握控,并时刻用拇指按住油门摇杆

网友:
涵道机的路过.. 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我中午将天地飞6A的第五通道开关改装成了油门锁定开关啦,反正第五通道重来没有用过,哈哈,这下就放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手油门时左手拿控,手臂向左边伸出~~"

不理解,有图吗?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我的控很老式没什锁定功能。最后我认为挂绳是个害人的东西,一无是处,所以现在把挂绳拿掉了。平时飞的时候两只手拿得四平八稳的,还要挂绳做啥。平时做事手不去拿控吊在胸前,油门50%的机会被碰到,接着就是事故,还不如放在地上。没了吊绳,控要么在手上,要么在地上,绝对不会出这种误碰油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