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轴轴距与桨的直径存在什么样的数学关系?

楼主(2011-07-19):
准备做架KK飞控的四轴,在此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四轴的轴距与桨的直径存在什么样的数学关系?比如:10的桨,四轴的轴距最大能做到多少厘米?最小又是多少厘米?
谢谢。

网友A:
轴距只要能不妨碍螺旋桨的旋转就行了,没啥数学关系。桨的尺寸主要跟电机kv值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距只要能不妨碍螺旋桨的旋转就行了,没啥数学关系。桨的尺寸主要跟电机kv值搭配。

谢谢回复。
我想 四轴轴距与桨的直径 应该有一个对应关系。
比如:2212/1000KV + 10寸桨,轴距最大上限是多少?最小呢?
轴距肯定有一个最佳数字,这个数字是多少?如何计算?

网友:
楼上的哥们,建议去北航的论坛里问,高手如云

网友B:
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轴距无非就是力臂关系而已!在忽略力臂长短带来的结构重量变化的情况下,力臂长短的表现,只是飞行器的灵活程度变化而已,你自己都没提出要求,怎么可能有答 案?!太灵活,新手和航拍的说不好,因为人家要的是稳,太稳了,飞动作的又说不好,因为人家要的是灵活。至于安装原则,最小可以做到桨不砍设备为止,做大的话,理论上,可以无限大,但是实际上,又涉及到材料和结构方面的问题,LZ你自己的思路都不清晰,很难有答 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距无非就是力臂关系而已!在忽略力臂长短带来的结构重量变化的情况下,力臂长短的表现,只是飞行器的灵活程度变化而已,你自己都没提出要求,怎么可能有答 案?!太灵活,新手和航拍的说不好,因为人家要的是稳,太 ...
问一下,轴距长比较稳,还是轴距短比较稳呢?

网友:
单纯的从机械方面看,力臂越短越灵活,不过我的两个4轴,一个对角线210CM,一个对角线长度510CM,都是用KK板。实际飞行起来,小的反应会快点。

网友(2012-08-12):
回复 网友B:

210cm?   510cm?   这两个四轴不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距无非就是力臂关系而已!在忽略力臂长短带来的结构重量变化的情况下,力臂长短的表现,只是飞行器的灵活 ...

LZ提的问题,虽然如你所说的“思路不清晰”,我也认为提问含糊,却也是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个人认为这是四轴版块中最有建设性的提问之一。
另外建议新手朋友们别再提那些“该配多大电机”“多大桨”“用什么飞控”“这样配合理吗”等等问题了,多多潜水,有想要的答 案的。

网友:
我靠,这坟挖的,有时间写个帖子。你还别说,关于4轴大小什么合适与否的问题,到目前好像还真没说清楚过,我是没看到。

网友:
额,看不懂,路过,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