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管与碳管该用什么胶粘接?

楼主(2011-07-19):
有比AB胶更好的选择吗,怎么才能提高粘接强度呢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2011-08-20):
该是环氧树脂

网友:
环氧树脂+胺类固化剂

注意要有一定的搭接面积,如果没有,请用碳纤维包裹接口。

网友:
环氧树脂   呵呵

网友:
如果是管与管之间搭接先薄薄打磨接触面,点一点502定位,然后用喷胶喷在搭接面商上,用碳纤布/碳丝缠紧后,用环氧树脂(E51)涂刷让碳纤布/碳丝充分吸收环氧树脂,刷好以后用玻璃纸(烟盒纸之类的)把碳丝包起来,用热缩套套住粘接面,加热收紧,24小时以后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是管与管之间的对接,用轻木条削一个塞子(环氧树脂对轻木的渗透性好),把碳管内壁和表面稍微打磨,在对接的碳管两端处开几条槽或者孔(便于环氧渗入),在轻木塞子上涂一些环氧,渗透十分钟再塞入碳管,使之对接。然后在碳管外包一层碳纤布/碳丝,还是用喷胶,玻璃纸,热缩套,方法同上。

网友(2013-02-18):
最好的办法是用打火机将两个管的搭接处燃烧一下,让碳纤维暴露出来,然后--------------------

网友:
呆呆,还是将一头燃烧后插图入另一个燃烧后的洞中进去,当然之前先让便于环氧胶渗入,完工的的接联处就跟两管焊接起来一样!

网友(2013-05-16):
学习了 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