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 2s锂电放电超过几V算过放?

楼主(2011-07-19):
3s 2s锂电放电超过几V算过放?
电池
一:11.1V 2200mAh 25C
电池二:7.4V 850mAh 20C

网友A:
理论上,锂电池 在很小电流放电 (小于0.01C) 每片电压不低于2.8V就不算过放
它输出的电流越大,放电停止时要求的 电压越高
一般的 概念是,如果你的飞机,飞8分钟,下来后每片3.7以上就没事
如果你飞3分到4分钟,最好下来后每片在3.8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