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0618从新量产 大家有什么建议。

楼主(2011-07-19):
如果0618从新量产 大家有什么建议。在功能,外观,参数方面。

网友:
没意见,就是价格接受不了。

网友:
换100卡盘,主轴用滚动轴承

网友:
估计质量严重下降,而起价格很高,跟仪表车床没有竞争优势。估计很难量产。需求量太小。

网友:
哦,那样买床就多了一个选择,0618的名气大,是当时仪表床没多少型号可供选择,现在仪表类的小床因讲究生产的效率大部分是扳手床了, 要是改得太多就不是0618了,市场不一定认可.

网友A:
5000元也难仿制同等质量的床啦
当时是口念语录   心态在制作
现在是向钱看高利润     心态在做

网友:
以前的0618是用来干什么的,谁?现在又用来干什么,谁用?...................整明白这个就OK了!

网友:
它原来的长处无非是床身重,稳当,青铜套,导轨丝杠拖板制作精良。其他还有什么优点呢?那个通孔、电机位置、皮带安装方式、变速装置都过时了,尺寸和重量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如果要改,体积要更紧凑,无级变速,简化结构。

网友:
估计不如 0618的挂轮、尾座好卖。

网友:
楼主志向大,想自己改进量产?建议做数控的小车床,现在只有搞雕刻机和小数铣的。

网友:
我提一个与众不同的要求。无论生产多少,都他**造一样的,标准件。N年后子孙好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拆东墙补西墙方便。接触的几台都有点差。

网友:
还是609好。618,50年代,60年代的好,7几年的就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0元也难仿制同等质量的床啦
当时是口念语录   心态在制作
现在是向钱看高利润     心态在做
正确,我有两台,轨道颜色都不一样。天变了,人也变了,东西也变了。

网友:
一定要原汁原味,用料要精,铸造要精,一板一眼的造。

网友:
还是不要发展了,没有变速走刀箱的机床还是不要造了,太麻烦了,通孔也太小了,至少25毫米吧,否则很鸡肋的

网友:
现在做的肯定比那时候做得好,怎么说技术已经先进了。关键是成本和售价,已经不是那疯狂年代。
卖你8000一台你要吗?绝对没人要。

网友:
前面各位兄弟都发表了意见我也来说几句!:loveliness:  西游记 笑傲江湖 等等。。。。再怎么翻拍永远不可能超越经典,有时并不是技术问题:数字化 。。。特效。。。。。。。科技含量

网友:
现在工厂的加工设备比过去的好多了,效率也高了许多,因此精度应该是高上去,价格应该是低下来的,然而走向却是相反。精度这方面应向汽车企业学,价格方面应想电子企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