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IY,请大侠指教

楼主(2011-07-19):
我没图纸,自己动手作,怎么确定机翼的大小,是根据机身大小定还是根据
电机
型号定,或者请好人留图,1006182072@qq.com

网友A:
首先预测你想做的飞机的起飞重量,其次,你想做低速、中速、高速的机型,低速型翼载荷取20克/dm平方左右,中速取30-40克/dm平方,高速取40克以上/dm平方。将起飞重量除以翼载荷就能得到机翼面积,再将机翼面积除以你想的机翼宽度(就是翼展),就能得到翼弦长度了。然后根据机翼再决定机身尺寸。

楼主:
谢了,有高人可以继续发言

楼主:
对了,翼载荷怎么知道是多少呢

网友B:
原帖由
冉小天
于 2011-7-19 14:27 发表
对了,翼载荷怎么知道是多少呢
上面说的很清楚了 翼载荷 你想做多大就做多大 做小了就飘 做大了就快 根据你想做飘的还是快的 来确定机翼大小 明白》?

网友C:
新手想做的话,可以在论坛里搜一下微风,有一大堆得图纸和制作,

网友D:
沙发的发言简音实用。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