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机三个月还不能起飞~救命啊~

楼主(2011-07-19):
工作忙其实也是调了那么十几次~不过买回来是三个月了..
一直都是锁不住~今天才发现原来是尾舵机问题,扭动感度旋纽至锁定红灯状态后,尾控制组就一直向左移动了(导致我推油门机子锁不住一直慢转,无法起飞)扭至非锁定状态灯灭立即回中,不知道怎么调了~[wmv][/wmv]视频上来求救~
所有都舵机都是中点的了.

网友:
不会吧!还留了个沙发给我,不客气啦!

网友:
先换个锁尾舵机试试先,不行,再考虑别的地方啦!

网友:
 尾推不顺,没有具体的描述,不能断定问题所在。什么陀螺仪,什么尾舵?如果锁定模式一直偏,那就是你4通道中立点的问题,你往左搬动一下微调钮试试吧,一直调到他锁尾模式时候不自己动作

网友:
貌似尾推不顺滑哦,楼主用什么陀螺仪?

网友:
陀螺仪没调好吧

网友:
舵机的中立点设置了吗?我也想知道LZ是什么陀螺仪。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有2种可能:1、控里调DR行程,2.就是舵机坏了

网友:
方向微调是原始位置吗
陀螺自检时不要移动飞机!

网友:
配置都不讲。。谁能帮你

网友:
不会是传说中的GY100吧?

网友:
看样子是尾推卡住了吧, LZ拆掉尾拉杆, 用手拨动L臂看是否顺滑, 如果卡住的话一个一个拆掉排查。。

网友:
以前我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怎么搞都解决不了 后然我换了陀螺仪就好了

楼主:
我的是山寨的陀螺仪...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换了尾陀机就这样了~难道真的要再换陀螺仪吗?

楼主:
谢谢8楼了~问题已解决~是控里DR问题.锁定模式尾推不会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8楼了~问题已解决~是控里DR问题.锁定模式尾推不会动了..

能详细说说?

网友:
  送給我吧,我一會兒就可把它飛起來的

网友:
陀螺仪不在锁定模式?

网友:
舵机的中立点没调好吧

网友:
没事,不能飞就扔给我,本人收垃圾的

楼主:
你们都看了我的视频了吧~我扭到锁尾模式尾推就一直慢慢的向左边移动,,可是我已经设置好舵机中立点的~
我开始也郁闷~就上来求助,有人是或是DR问题~或是尾舵坏了,因为他遇到过~
所以我看了下我的DR 原来是开始设置一边是%100 一边是%50 所以说是左右行程量不一致~我然后全部调100%就好了

网友A:
 固朗官網 下載 調機指南
http://www.hkgulang.com/viewfile.asp?id=370
我以前有試過這情況,忘了主要原因,都大概是甚麼鎖定模式和非鎖定模式........
設中立點.......之類一舨錯誤!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