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没打上就插电池~后果很严重~最重要是人没事~

楼主(2011-07-19):
今天休息,外面下雨,市内调机,油门居中,插上电池,嘟____________没自检成功,应该是嘟__嘟嘟嘟的吧?以为电调或陀螺仪坏了~再拔电池再插上还是嘟____
看下控原来没打上油门锁定~~心都掉下来了~定下心来上来发贴,打上锁定后再插自检完成.
感谢祖先保佑  自己感觉还是电调有保护吧??我一直都认为这是很烂的电调~我错怪它了.我会好好爱惜你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450买回来3个月了,还没能飞起来,一直都是锁不住~今天才发现原来是尾舵机问题,扭动感度旋纽至锁定红灯状态后,尾控制组就一直向左移动了(导致我推油门机子锁不住一直慢转,无法起飞)扭至非锁定状态灯灭立即回中,不知道怎么调了~]视频上来求救~
所有都舵机都是中点的了.

网友:
矣!有沙发,真舒服!

楼主:
回楼上的~是没打上油门开关~不是没有~
希望楼下能解决我的提问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安全

网友:
什么陀螺仪?

网友:
标题

lz,你的问题别人很难回答的,什么控什么机什么陀螺仪都不清楚

网友:
油门居中插电,什么意思

如果锁定后插电,油门居中,锁定一解除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两个问题:
1油门不在最低、idle不在零位,开控控都会叫的吧?
2.发射油门不在最低位置,电调上电也会保护,电机不会转的呀
我现在的习惯是只要飞机在地上插了电,熄火开关就在熄火位置,调机更是会拔电机线

网友:
油门不在最低不一定会叫,但是锁定了一定会叫

网友:
看LZ这机子V2  , 可能又是被坑了。。。。

网友:
陀螺仪就不在锁卫模式上,锁卫的时候舵机不会回中的

网友:
450是模型,所以得小心

楼主:
已经搞好了~是控的DR没调好

网友:
LZ 没看懂你尾舵的问题如何在DR上调好的,能说说清楚吗?

网友:
同问陀螺同DR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
LZ说的应该是熄火开关吧,
电调一般都有油门保护,只要遥控有开,油门不是在最低点插电就会报警,可拍的是没开遥控就先接电然后再打开,那就是一个天旋地转啊
还有同问下,锁尾和DR有什么关系?

楼主:
你们都看了我的视频了吧~我扭到锁尾模式尾推就一直慢慢的向左边移动,,可是我已经设置好舵机中立点的~
我开始也郁闷~就上来求助,有人是或是DR问题~或是尾舵坏了,因为他遇到过~
所以我看了下我的DR 原来是开始设置一边是%100 一边是%50 所以说是左右行程量不一致~我然后全部调100%就好了

网友:
问题就是 你没好好潜水认真学习。。锁尾确定 尾桨要8-10夹角。。插电油门要最低点。。不像残废就多认真学贴。。。

网友:
就算最垃圾的电调油门不在最低都不会起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