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V电池

楼主(2011-07-19):
定了650v8,还没到,准备买电池,可问了半天也没搞清楚那种规格的电池合适(有说5300MAH,有说2200MAH,有说3300MAH的。有个视频450PRO的,老A用的5300,50C的电池飞。)

我准备先把V8装成V4的,然后加个GOPRO和云台,电池选择就很重要,因为选好了就一次买9-10块,问了半天,有的说5300的时间长一点,有的说2200轻,飞的轻松点,

老A说3300的合适,可以飞8分钟。但我是希望在能灵活飞行的情况下,飞的时间长一点最好。如果飞几分钟下来换个电池,也挺烦的。

看了半天有个4200MAH,30C,333g的电池,好像合适点,不知道老A有啥建议?

我觉得X应该对电池的选择,给个对应表,因为你们经常飞,对那种电池,那种配置能飞多长时间都比较清楚的。可以方便玩家买电池。

因为需求不一样,有的人就要稳点时间长,就配大容量的电池,有的要灵活,那就配轻的电池。

可新手都心中没数,不知道怎么配电池。

网友:
推荐您使用AKE 5850mAh锂电池,是目前容量最大,重量最轻的锂电池。长时间续航唯有这款最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电池多少C的,重量多少?你用它飞过X650V吗?别光顾着卖电池

网友:
选电池,看这个表

价格来自淘宝网

价格来自淘宝网

楼主:
回复 网友B:

LS是个有心人呀,呵呵,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电池多少C的,重量多少?你用它飞过X650V吗?别光顾着卖电池

A.K.E 5850mAh/11.1V/15C聚合物锂电池是面向中型多轴飞行器及无人机的专用大容量聚合物锂电池,该电池有望将多轴飞行器的续航时间扩展到30分钟级别*。A.K.E新规格锂电池仍然属于高性能DRAGON系列,其容量为5850mAh,电压为11.1V,持续放电倍率为15C,能够以最大88A的电流持续放电,最大放电功率接近1000W,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以长时间续航为诉求的多轴飞行器及无人机的对电池性能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新规格锂电池由于采用了特殊的纳米原料配方和先进的G4生产工艺,在拥有5850mAh超大容量的同时,重量却非常轻,仅为387g(含线和插头),创业界之最!不仅如此,G4工艺锂电池还拥有许多先进特性,比如:支持5C以上大电流充电、更高的放电平台和性能以及更长的循环使用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C:

X650V说明书里说电池要>20C,这个是15C的,C数小,电池会不会烫,不知道谁用过

网友:
C数是什么意思?大家一定要搞明白。这里简要介绍一下:
C值,即放电倍率。
以2200mAh的锂电池为例,如果是20C,则代表它可以持续放出2.2 x 20 = 44A的电流。
以3300mAh的锂电池为例,如果是20C,则代表它可以持续放出3.3 x 20 = 66A的电流。
用多少C的电池,看的是你的飞行器的工作电流有多大。
一个很简单的推算方法是:飞行器的电调A值 x 电调数量,以X650V4为例,它有4个10A电调,则工作电流最大可视为10 x 4 = 40A,但实际飞行你不可能总是满油门,所以悬停电流我们推算出一半的样子,也就是20A左右。即,你的电池,只要能持续放出22A的电流,就可以满足它的要求。
所以不论C数如何,关键要看电池的最大持续放电电流是否能满足要求。
通常,小容量锂电池需要大C数才能达到飞行器需要的工作电流;而大容量锂电池只需要很低的C数就可以达到飞行器需要的工作电流。
那么AKE 5850mAh 15C可以持续放多大电流呢?
按上述方法计算可知:5.85 x 15 = 87.75A,是的,是87A!
也就是说,你的飞行器,无论是直升机、四轴、六轴、8轴、固定翼,只要工作电流不超过87A,这颗锂电池都可以支持!650V4的工作电流20A左右,650V8的工作电流40A左右,对于一颗能放87A电池的电池,拥有富裕的功率储备,完全能够满足需要。
同理,如果有更大容量的锂电池,例如是10000mAh,而它的C值假定为5C,它能够满足650V4 V8的需要吗?答 案留给大家探讨。。。

网友D:
15C的电池拿来飞多轴??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C的电池拿来飞多轴??嘿嘿
'
不能只看C数,还要看容量。
3s 2200 20c的电池
3s 5800 15c的电池。
到底谁的放电大呢?C数不是唯一可以参考的东西。

网友:
我用這個5000ma/25c飛了10多次也沒有問題

网友:
没文化太可怕!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清楚你啥意思?

网友:
路过

需求不同配置就不同。但认为不管什么用途还是多留点机动的空间(重量)给JJ。否则正高兴时突然来阵妖风,失控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D:
要续航时间的前提下,谁敢用15C的电池飞多轴我说他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续航时间的前提下,谁敢用15C的电池飞多轴我说他是这个

我是来看LS发言的~

网友:
我还敢用10C飞亚拓700E呢,你信吗?
容量只要达到5000mAh,就可以飞亚拓700E了。
因为700E的平均电流只有28A!
5 x 10 = 50A。
只要比平均电流大一倍左右,就完全足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10C飞700E,3D都不说了,你走个快速航线看看呢?

网友:
请你先回答我700E的悬停电流、峰值电流是多少?

网友D:
哎,书没读好,搞不懂你说的这些参数,你说得也对,15C的电池能把多轴或700E飞起来,关键问题是看你怎么个飞法,对吧??难得和你争论这些了,别人要用啥电池我也管不住,听不进去的只管上15C的电池行了,别到时候电池刚不住又要换电池损失银子。

网友:
丁丁猫 人家说的对。

引用 网友D:
哎,书没读好,搞不懂你说的这些参数,你说得也对,15C的电池能把多轴或700E飞起来,关键问题是看你怎么个飞法,对吧??难得和你争论这些了,别人要用啥电池我也管不住,听不进去的只管上15C的电池行了,别到时候电 ...

15C5200的电池飞650v肯定是没问题的。不信你试试,要是电池刚不住------------------------找丁丁猫出钱(不是我哈)  嘿嘿!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刚不刚得住这个各人定义不同,我搞的2。4KG的起飞重量,航线10分钟我只觉得凑合,有些人700克起飞重量,飞个三五分钟就感觉不错了,那是各人的定义不同。

网友:
换个角度

引用 网友D:
刚不刚得住这个各人定义不同,我搞的2。4KG的起飞重量,航线10分钟我只觉得凑合,有些人700克起飞重量,飞个三五分钟就感觉不错了,那是各人的定义不同。

用个220MA/H 200C的电池(估计现在没有,要有就是核电池)装在650V可以非常暴力的飞它1分钟。
用个车用铅酸电池牵根线到650V上(线足够长),也可以非常暴力(急上升,猛推油门)飞。但是却可以暴力的飞相当长时间。(一般的铅酸电池的放电C数就是个位数级别。)
丁丁猫的15C电池他已经详细的说明过(见他的帖)。
所以说只要在重量上找到平衡。15C的电池,甚至更小放电C数但只要放电功率达到650V的要求(650V额定最大输入功率=16.8V(4S)*10A(电调额定最大值)*4(4个电调)=672W(机载电子设备忽略)。都是可以用的。不同的是得到的推重比不同,220M/H  200C的电池感觉就像开跑车,大容量小C数的电池当然就像开家用轿车了哦。
以上说法如有黄话出现,请大侠们猛烈的拍砖。

网友(2011-08-28):
HTC的忠告

有些人只强调C数而不说别的,不知道有什么意图。

网友:
也为选电池纠结中,烦啊,电池这东西原来以为一块几十元就是贵的,现在才知道需要300-400一块,而且重要的是一般最少需要3-5块。。。。。。借用老蒋的口头禅---娘西皮,上贼船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B:

这个性价比。。。是高了好还是低了好。。。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自己一个个品牌慢慢试过来吧
别人的建议可以参考,拿主意的还是自己,毕竟有些东西涉及到利益关系,就不一定完全客观了

网友:
我一直用A.K.E 5850mAh飞V4,能飞十五分钟以上

网友:
5850飞X650v明显力道不够,操控迟缓,想体会空中爆桨的感觉可以尝试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性价比。。。是高了好还是低了好。。。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这个性价比,是 (容量重量比 除以 价格) 算出来的,当然是越高约好,容量/重量比(或功重比:容量x C数/重量)可以看做电池的性能,当然这些数字都是从网上能看到的数字算出来,不能完全反映电池的好坏。。。网上看不到的数字:比如放电曲线、冲放循环数等。。。买电池,不差钱的就挑功重比高的买,预算紧的就要有小白精神。。。。

网友(2011-10-06):
回复 楼主:

网友:
 个人风格和喜好吧,我个人比较偏向适当飞行时间的,太长人容易疲劳走神啊,反正我是2200和3300混用,2200都是以前飞450电直的电池不用可惜,用3300的和2200的前后重心都可以兼容下,重量也有点富余。
对比看地板发的表也可以看到,3300在3个数值里面排名都比较靠前了。

网友:
没文化真可怕 别光看C数不对比容量 哎

网友:
用15C电池不如用8节5号电池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