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6怎么能冲多块电池?

楼主(2011-07-19):
大家好,如题。
我是BC6的充电器,现在每次只能充一块电池,效率太低了。
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充多块电池呀?需要买什么配件吗??

网友A:
教你个方法,首先你要冲的电池最好电量放得都差不多。然后你再去找两个T插的插头焊成并联,这样把两块电池并联上用B6的第一种充电方式冲,当然电流要增大一倍。等充得电压差不多快到了再拨下来对单块用平衡冲冲。这时只要花10几分钟就平衡好了。总充电时间可以省接近一倍。 3S以内的电池也可以2块级联成6S直接用平衡冲冲电, 当然平衡头也要做成级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方法,首先你要冲的电池最好电量放得都差不多。然后你再去找两个T插的插头焊成并联,这样把两块电池并联上用B6的第一种充电方式冲,当然电流要增大一倍。等充得电压差不多快到了再拨下来对单块用平衡冲冲。这时 ...

两块电池并联,,物理不懂呀。。恶补一下

网友B:
买个扩充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扩充板就行了

我去淘宝问了几家,都说BC6不能充多块。。必需得A6

网友(2012-02-18):
BC6可以同时多组同型号电池充电,淘宝上现在有充电扩充板 T头跟XT60头的 3S的话最多可以同时充12块 6S同时充6块~!你找找看~我在用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