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请教

楼主(2011-07-19):
新手求教了
非乃450
是油门放在中间的时候
舵机
臂水平
还是油门再最下面的时候舵机臂水平

网友A:
搜索,老羊,好好学习!!

楼主:
原帖由
寻路天下
于 2011-7-19 15:36 发表
搜索,老羊,好好学习!!
搜完了啊,看帖子好像是50%的舵机臂水平,问了下飞过的告诉我是油门在0的时候舵机臂水平,彻底晕菜了

网友B:
看帖子要看完,装机的时候是需要油门放中间,舵臂垂直,你油门在0的时候舵臂水平 除非你永远不飞3D。

网友C:
中间水平,回答完毕

网友D:
前提是在打开3D开关的情况下,油门中点,舵机臂水平,SF臂水平,稳定控制摇臂水平,螺距0度

楼主:
谢谢各位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