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船,请行家指点

楼主(2011-07-19):
发动机是三叶21的减速架自己做的,减速比1:2浆轴应该跟船底成多少角度?浆轴伸出船尾多长?用多大的浆合适?

网友:
求全船尺寸,又見萬向節。。。

楼主:
船全长80CM

网友:
桨轴最好和龙骨线平行。
桨像这种带减速的一般用450三叶的半浸桨

网友:
资料如下;

1)2:1的齿比太高了!桨可用上55m/m的了但到了桨的轉速不夠!!对桨來说發挥不出最好较律來!!!....应用31-18T=(1:1.72)桨可用X450/3或X452/3叶桨了

2)船尾到轴支架头为55-60m/m,(把支架反装過來..刚好装下和尚接头和增长距離)

另你用硬和尚头在上...尾支架也要用上啊!!(因O艇最好先以0度为正点,以後调较再作別論)
還有舵系推/拉位太开了,装反了吧????(遥控盒也沒那庅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没招了,手头只有1:2的齿轮,用这个配三叶发动机还有救吗?
2、我现在浆的位置正好在60MM,以为不够,这下放心了
3、舵当初开孔开错了,所以必须反装了。不然舵离浆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