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MCP X 配DX6行吗?

楼主(2011-07-19):
MCP X不带控(DX4太差)
自己买个DX6
能直接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P X不带控(DX4太差)
自己买个DX6
能直接用吗?

不可以。
因爲DX6不支持DSM2協議,所以不能使用DX6。
但是可以用DX6i。

网友B:
TB上1000以下的DX6i都是假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上1000以下的DX6i都是假货啦

不是吧
正想买个600左右的

网友:
请问下各位大侠们,在国内哪里可以买到正品BLADE MCPX啊?谢谢

网友:
PM给田少

网友C:
1000以下,只能推荐国产了,天地飞的(国产精品),再没钱,那就二线产品了,主推富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因爲DX6不支持DSM2協議,所以不能使用DX6。
但是可以用DX6i。

不可能?我的DX6i可以控MSR,也是用DSM2協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我的DX6i可以控MSR,也是用DSM2協議的。

你没看仔细, 他说的是DX6不行, DX6i行, DX6是较早的型号, 已经停产了, 淘宝上也见不到了, 其实一般说DX6就是指DX6i了, 我想楼主也是

网友:
可以用 不过现在的都不及以前了 我最终还是没买 买了个dsx7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0以下,只能推荐国产了,天地飞的(国产精品),再没钱,那就二线产品了,主推富斯的

天地飞能控这个飞机? 还是要换高频头?
请高手进来。
正在打算入一架,无奈只有天地飞的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