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看我给7045铣床配的A轴(既可当车床用又能当分度头!

楼主(2011-07-19):
配件表:
       1、86步进68长2N多,作用分度时精确进给进电机
       2、A100WAP减速机40:1内传动一套(涡轮杆和涡轮齿),作用保证做分度头时能保证精准加工无间隙。
       3、1.1KW三相电面,作用当车床使用时提供动力。
       4、卡盘为160,作用夹持工件(大小加工个一般件正好)。
       5、光电开关,作用反馈信号车螺纹等时用。
       6、变频器,作用就不多说了哈哈,我是铣床电机和这个电机供用互不耽误。

简单说一下原理:
       主要功能用是车床和铣床A轴
1、做为车床时涡轮杆抬起以1.1KW电机为动力供用铣床XY轴电机变频器等.
2、铣床A轴时涡轮杆落下86步进配合铣床工作!

总结一下!首先呢做为A轴加工精度应该很好在一个不用在买车床了这么做可以省下车床机械部分,又省下两套步进电机和驱动还有一套电脑和一个变频器。

等做好了给大家看看实际功效!

网友:
 这个很强悍!

网友:
离合,回差?

楼主:
不用想的那么复杂!简单就好!

网友:
貌似要互锁的,电器互锁,防止蜗杆没抬就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一定要做的!

网友:
用继电器的辅助触头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不过要用很多个!要实现电机切换!还是实现手动和自动切换!!
光光电开关就要11个!还要实现自动功丝之类的!事很多!接口板都用的双并口的!

网友:
电机本身的轴承,估计不能承受卡盘那么大的力,另外加受力轴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还有减速机轴承吗!很给力的,这个我很放心的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目标一定能实现。

楼主:
成本也是很高的!为了做这个把新的WPA100A减速机给拆了500元呀!在加上卡盘500!在加三相电机400!在加上86步进电机和步进驱动300元!这只是主要元件要是算上钢壳加工什么的也好几千了!这还是共用一个变频器呢要是在多个变频器就更高了!

网友:
调节涡杆对涡轮的压力可实现零回差?没试过、可行吗?

网友:
老哥的想法很大胆,涡轮杆抬起这一动作在机械设计中很少用的,特别是模数大的,很难做好的,应该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要是成了就好了以后自己玩车床铣床就全可以不要了!来一台这样的机子就可能搞定了!省了很多地方 还是数控的!

网友:
11楼说的有一点道理,楼主应该重新加工个电机前端盖,把电机端盖和底座支撑及卡盘法兰盘轴承座以及涡轮座有机的结合起来。
这样就紧凑起来了。还美观,强度还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我就是要做个架子做成一体的!不过电机前端盖不用换的!和前面的减速机箱是不矛盾!现在只是摆着让大家看一下!最后受力的主机是减速机那个要做的箱体

网友:
电机的风扇要独立吧,貌似听说变频调速时低速不起作用(转速太低)。要外置风扇才管用。小风扇十来瓦的貌似就够用。

网友:
说实话这样的离合有点难做,这个在机械设计中是很少用的,建议楼主参考一下其他离合器的设计,也许会有所启发,这个想法是不错 的,貌似以前也有人这么做过,记不清了。

网友:
楼上是说的有篇文章叫图示车床改造

楼主:
有做过的吗!拿出来看看让我借鉴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转速太低的!太低没有力的!1000转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正在想这样做,不过我用仪表车的车头改,在主轴后面加个离合器和减速器,离合器的方案一直没有想好。

网友:
学习了。想法很大胆的。支持做好。

网友:
蜗杆离合可以搞成偏心的,是成熟的设计.

网友:
叹为观止!

楼主:
要当车床时电机做成齿轮可变速的就好了!电机接上变频器调速速度低了一点力气也没有!还有在原速力是最大的!不过一般车东西也不用打那快呀看来是个问题!经过试验变频器真接调速是浮云!

网友:
想法不错,顶一下

楼主:
成功才为好呀!努力

网友:
LZ这样用普通电机做车床主轴和回转轴好象不太行,普通电机都是用深沟球轴承,不能受轴向力,而且精度也不行.LZ请三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当车床时电机做成齿轮可变速的就好了!电机接上变频器调速速度低了一点力气也没有!还有在原速力是最大的!不过一般车东西也不用打那快呀看来是个问题!经过试验变频器真接调速是浮云!

整个变速齿轮,高低2档,高速直连,低速通过齿轮连接变速比3:1就好。齿轮变速箱和蜗杆箱整合在一起。离合也整进去。最好拿仪表车头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建议很好!就是难度大了点!

网友:
我赞同蝈蝈的说法 弄个小变速箱 找成品的。三相电动机一直连接着。步进电机整到大电机的另一头轴上再弄个离合装置。这样估计做和用都要好点。

楼主:
大家都知道好!可惜变速可不那么好找的!除非自己加工!电脑控制自动车工件快点没有关系速度控制在600~1400就可以了,这个范围内还是很有力的!不像铣床主轴要低速是为了攻丝!所以没有必要在弄什么变速箱了!
找个理由自己也安心点。

网友:
本主题由 成都小cai神 于 2011-8-2 15:08 反删除
 晕   咋回事啊

网友E:
本主题由 成都小Tai神 于 2011-8-2 15:08 反删除
 好奇 悄悄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