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飞飞机老是不顺。心情烦躁。

楼主(2011-07-19):
最近飞飞机就没飞顺过。一直不断炸鸡。已经4架了。。。
以前还好点。炸的没这么凶。这么惨烈。
是不是该考虑退魔了!

网友A:
炸机总是难免的,高手都是这样过来的,天才除外
分析一下原因吧,也许是操控上的一个误区

网友B:
我也是啊 炸鸡连连 可以玩车车 电的不操心

网友C:
我玩飞机是个新手,也是炸怕了,不知道是不是该退出飞机行列,但看大家又玩得这么欢又搞得心痒痒的 这两天订了几个陀螺仪准备装上去,找回点信心。

网友D:
简单:如果飞模拟器不炸机,那就是楼主飞机没调好,仔细检查原因,自己心里最清楚
还有,玩飞机一定要淡定

网友E:
最近老是不炸,都不知道炸鸡是什么感觉了.....

网友F:
炸机的感觉事就心里空荡荡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买个便宜后推机全身胶带。。练好了就行了。。。一架练好了其它的大同小异。。。

网友H:
固定翼最近狂练降落

网友I:
哈哈 我最近1个月都不顺利,冲的电池2天都用不玩,炸了N次,幸好只有1架水机无法修复,我感觉也很奇怪哈。不过我心情依旧很好,呵呵!想我这样的新手,炸鸡也是乐趣之一嘛、

网友J:
哎 我和LZ的想法一样,不过我还是想飞

网友K:
暂时休息一下,飞飞模拟,调整心态,找回信心!

网友:
顶住啊LZ 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现在上天降落都还凑合 慢慢练

网友L:
咋又要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