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求助,油门无反应的问题,晕死了。

楼主(2011-07-19):
新换的天7,

之前测试舵机和十字盘的时候,把电调的3根线是取掉的。今天测试完毕了之后,就把电调那3根线插上。结果推油门一直都没反应,机器一直嘟嘟嘟的叫i,查了资料说油门要设置反向,我设置了之后一样是这样的问题。

刚才接着电调对接收机进行对码,嘟了几声之后,螺旋桨就动了,100%的力,还好没上主浆,从小桌子上掉下去,副翼也弯了。

求帮助啊,没想到换一个功能多的控要设置这么多东西

网友:
不应该设置反向,油门行程没有设置才叫的

楼主:
那在哪里设置啊,我找遍了都找不到,新手啊。救我啊

网友:
什么电调

楼主:
应该是好赢40A ESC-40A,这个型号

网友A:
从新对码就能动了- -有试过其它通道能动吗?估计是你没开控就接了飞机电掉频了 我的天7也这样没开控接了飞机电就会掉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新对码就能动了- -有试过其它通道能动吗?估计是你没开控就接了飞机电掉频了 我的天7也这样没开控接了飞机电就会掉频

我是先开的控,然后再开的飞机的电源。对码之后,确实要转动,但是是100%转速,停不下来。只有拔电源~

网友:
你设置了油门反向最低点就是100%油门啦

网友B:
先设置天7、100%油门熄火,然后打开左上角的熄火开关,然后插飞机,这样就不转了,但是你要找个懂天7的模友帮你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设置天7、100%油门熄火,然后打开左上角的熄火开关,然后插飞机,这样就不转了,但是你要找个懂天7的模友帮你设置下

谢谢,我现在可以这样尝试下了,我连大齿盘都去掉了,直接测试电机,安全应该没什么了

网友C:
1、油门不能设成反向,否则油门拉杆最低点就是全速油门;
2、需要重设油门行程:开控,油门杆拉到最高点,电调接上电机、电池、接收机,听到滴滴响声后,把油门杆拉到最低,即完成了设置。
3、断电池,重新接电试机。

网友:
嘟嘟叫是油门没有归零,或者没有设置油门行程。
认真看电调说明书,设置好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设置天7、100%油门熄火,然后打开左上角的熄火开关,然后插飞机,这样就不转了,但是你要找个懂天7的模友帮你设置下

100%油门熄火,我设置了不到100%啊,那个比率最大只有+45%,油门是0,后面跟一个31.5%,调试不到100%啊。

熄火设置,混控,一个关,一个禁用,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油门不能设成反向,否则油门拉杆最低点就是全速油门;
2、需要重设油门行程:开控,油门杆拉到最高点,电调接上电机、电池、接收机,听到滴滴响声后,把油门杆拉到最低,即完成了设置。
3、断电池,重新接电试机 ...

我设置这个行程也没用啊,开机还是要嘟嘟的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油门不能设成反向,否则油门拉杆最低点就是全速油门;
2、需要重设油门行程:开控,油门杆拉到最高点,电调接上电机、电池、接收机,听到滴滴响声后,把油门杆拉到最低,即完成了设置。
3、断电池,重新接电试机 ...

最新结果,我把电调的3针线,接到CH2上面,就可以用你说的方法来设置行程了,而且我也控制成功了,但是我又换到CH3的时候,又一直滴滴叫了,是怎么回事,我换到没有用的CH7上面,也不能设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首先,请确保控电池满电、动力电池电量足(控电不足要报警,而动力电不足则常被忽视。)

1、开控——MENU——高级设置——对码;
2、电调接在接收器CH3上(注意正、负、信号位置),电调另一端接通电池;
3、按住接收器上的按钮约3秒再松开,见接收器上指示灯闪烁后即灭、控上对码提示消失返回设置菜单,则表示对码成功;
4、电调断电,接电机(需要电机发滴滴声来设置电调功能)、接收机;
5、控油门拉杆打到最高、熄火保护关闭。(需要电机发声,熄火保护打开则电机不会发声)
5、电调接电池,听电机是否发滴滴声(这时由于油门拉杆不是0%,所以电机不会狂转),听到滴滴声响完后在5秒内将控上的油门拉杆拉到最低。(不要再拉高,否则就电机就会转了)
6、这时电机再发滴滴声表示确认设置了油门行程。
7、断开电池,重新按起飞准备。

网友D:
标题

油门在100%的时候飞机能动??这是什么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油门熄火,我设置了不到100%啊,那个比率最大只有+45%,油门是0,后面跟一个31.5%,调试不到100%啊。

熄火设置,混控,一个关,一个禁用,晕啊

1、光标移动到比率位置,按左边的(+)(—)键将数字调为0.0%;
2、拉动油门拉杆,方括号内的数字应随拉杆位置变动而变化,油门拉杆在最高位时,方括号内数字应为100%;拉杆打最低时,方括号内数字应为0.0%,否则是控上的油门电位器有问题;
3、混控只出现“关”和“禁用”选项时,看看“油门锁定设置”里混控是否为“禁用”,如不是是改为禁用。
4、仍然无效时试试复位:按住MENU键再开控,选“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选机型、十字盘种类等等,重新设熄火保护、对码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门在100%的时候飞机能动??这是什么电调—

楼主是在油门100%的时候,进行了对码操作,这个有可能电机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