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冷门主题,有人研究过SBS吗,用汽油喷灯DIY楼顶防水

楼主(2011-07-19):
一朋友顶楼,漏水,外包比较贵而且以往经验保用时间也短,所以看看DIY的可行性,不知道这话题超出本论坛没有,哈哈

网友:
可行!就买现成的防水卷材。液化气钢瓶+液化气喷火枪。边烤边铺就

楼主:
如果是修补呢,那个反光层怎么焊接?用煤气灌还是用汽油喷灯?貌似大号的汽油喷灯也挺厉害的

网友:
SBS ?福建SBS篮球队?

网友:
会引发火灾吗?

楼主:
不至于,不是易燃材料

网友:
我见过专业施工队搞过,在楼面上刷沥青,女儿墙也刷3.4十公分,然后用汽油喷灯边加热边铺SBS防水材料,女儿墙高出部分当然也要铺了

网友:
搭车问,铁皮瓦上能用什么做防漏水

网友:
SBS?是不是傻逼们的意思?

网友:
SBS不是韩国某电视台的英文缩写么

网友A:
有卖防水涂料啊,现在卫生间、厨房等装修都是先一层到三层的防水涂料涂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防水涂料啊,现在卫生间、厨房等装修都是先一层到三层的防水涂料涂刷。

不看题目,说的是楼顶,不是户内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发泡填缝胶,对孔,缝,铁皮瓦的相接处喷进去,不要一次喷到位或满,应为硬化时还会涨出来。硬化後涨出来的地方用不要的菜刀铲平即可。除了防水外,到了冬天再也不怕冷风灌进来。一瓶不贵,20元左右。

网友:
补张图,不一定这个牌,类似的很多。

楼主:
貌似可以用贴膏药的方式修补,过几天上效果图

网友:
如果是小面积修补的话建议买聚氨酯防水涂料,涂刷厚度2mm。如果是大面积那就得用SBS防水卷材了,正规的施工就是用汽油喷灯烧熔了(不能烧透了)马上粘贴在屋面上,粘贴前要把屋面清理干净,最好是保留原来的防水层作为基层。注意SBS防水卷材的边缘部分要相互结合好。最后还要在接缝处刷上勾缝胶或者聚氨酯涂料封口。漏不漏水这个地方是关键。

网友:
使用喷灯修补屋面一定要注意安全,记得上海69年文化广场遭大火就是因为使用喷灯修补屋面不慎造成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SBS最多也就5年,过期还要重做。如果是自己家的屋顶,楼主直接用土工膜吧,稍微贵点,不过50年不成问题八几年的时候我做的高能物理所的电子对撞机的屋顶,现在依然坚固,30年了,虽然一次性贵一些但是省下以后的工和料还是划算的

网友C:
能说一下土工膜的具体施工方法么

网友D:
小面积修补的话,要把基层处理干净。大面积满铺的话除把基层处理干净还要涂刷冷底子油(卖防水卷材的店有卖)。先把卷材预铺在屋面上,小面积掀开一半;大面积卷起一半。(不预铺的话很容易铺斜了)然后用喷灯烤卷材和基层至卷材表面融化,边烤边铺。再掀或卷起另一半按前面说的操作。最后封边(包括接边):找一节钢筋用锤子砸扁,弯成Z型封边时用喷灯烤钢筋至一定温度,再用钢筋去焊卷材的边即可。

网友E:
发泡剂可以填缝但是不防水

网友F:
原帖由
runfire
于 2011-7-21 12:42 发表
能说一下土工膜的具体施工方法么
土工膜说穿就是塑料布,不过很厚,最少的也要0.5毫米,宽度多数大于7米,小房子直接就盖上然后压上水泥砖,四边翻过女儿墙后用水泥钉+膨胀橡胶垫钉住防风。如果房屋跨度大于7米,有专用的土工膜焊机,可以从厂家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