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推荐个入门机

楼主(2011-07-19):
RT,但有几个要求,首先要好做、简单,不要像马头老师的塞斯纳那样还得打印写真膜,其次,不要说飘飘,因为飘飘的
电机
kv太高,和其他的任何飞机都无法通用,微风倒不错,图纸也很多,但是没有适合的图纸,比如想做矩形翼,不想要锥型翼,而且流传很广的微风2005无法用家里的打印机打印,因为pdf边上是打印机打印不到的地方。。。。。

网友A:
把PDF转换成JPG各式,然后打开Office Excel插入图片,打印设置里勾选网络线选项,这样打出来的图有边框,方便拼接!我都这样打的图,不变形,易拼接
好了!你可以打微风图了

网友B:
矩形翼按照锥形翼最宽的地方做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新手还是成品机,新机就被摔得七零八落的绝对失望,EPP吉比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