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装飞越SPORT时遇到问题

楼主(2011-07-19):
机机是飞越的450
SPORT,装大盘齿轮时发现跟尾传动轴严重碰擦,转不动啊很紧 换了所有齿轮问题依旧,请老鸟帮忙看看到底哪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说实话,我是没看懂,第一,SPORT尾部是皮传、不是轴传。第二,装大齿盘怎么也碰不上尾传动轴,我的是PRO轴传动,无图无真相,你还是发个照片大家帮你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B:
主轴和尾传动导轮组轴靠得太近。
换个尾传动导轮组固定座看看。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帮你瞎琢磨下。
我也是刚装完的亚拓450,开始是发现大齿轮和马达齿轮卡的很紧,转不动,而且马达位置已经没有可调的余地了。经高手给看发现是马达座装反了 后来又发现飞机起来摆尾,大齿轮和尾座的齿轮不在一个平面上,还没法调。经高手研究说是大齿轮的轴套应该是高出大齿轮平面一些的,而我的却是平的,自己拿小榔头一顿乱敲给敲出来装好了,果然和尾座的齿轮卡平了。建议楼主也检查一下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