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尔M120D01锁不住尾巴

楼主(2011-07-19):
我的M120昨天我拿上飞还好好的,今天就突然不正常了,加油锁不住尾巴,一加油门就逆时针摆尾,感觉动力不足加不起油似的。换了所有的齿轮也不行。
然后飞一俩分钟电机就很烫,明显比以前烫

现在飞机没有震动,传动顺滑,噪音很小。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将尾管向前推一点 ,让前伞齿与大齿盘接触紧密一些,看看是否有效

楼主:
不是传动的问题,传动很顺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传动的问题,传动很顺滑

网友B:
是否尾舵感度开关拨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尾舵感度开关拨下来了

+1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回家检查一下看看,现在就是把螺距调小,转速调搞一点,会有所好转,但是猛加油还是跑尾巴,感觉动力没以前好,会不会电调的问题,还有请教一下前辈,我怀疑是马达齿磨损了,加油猛打滑的缘故,但是检查不出来,马达齿和大齿盘看上去挺贴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1是什么啊!

网友:
加油向逆时针方向甩尾是“尾旋翼不给力”的表现。造成这种的原因可能是多种:
1、是不是尾巴传动系统比较松导致打滑或者扫齿,这时主桨转速上去了,但尾桨传动没跟上;
2、尾舵机有问题,不能即时的变矩;这种问题可能是舵机坏了,也可能是行程短了;如果是行程短了,应该就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机内漆包线掉漆, 你可以换一个电机试试

网友D:
还是那句话推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那句话推尾管

还有就是最小的伞齿是否已经有损坏,这个也很重要!

网友:
LS几个回答真是不动脑子啊  我就来吐槽下吧

LZ明明已经说感觉动力下降 而且华科尔M120D01这款机是轴传动 因为电机动力下降导致转速低为了保证能正常旋停LZ肯定加大了主螺距  所以尾巴锁不住的原因就掉转了
而且LZ说电机明显比原来烫 这肯定是电机内漆包线脱落导致的短路, 有的人会说,电机都短路了那怎么转,拜托去了解下现在电机的绕线方式吧, 现在的无刷电机都是用多线并绕方式.
这种饶线法我在玩四驱车自己饶马达的时候就用过,这种饶线方式是给电机提供了多条功电线路,假设其中一个故障,其他线路也能工作保证电机不马上停止运转. 这种情况只需要换一个电机就行了.
还有人说伞齿的 估计没长眼睛

网友:
我的JJ的情况和LZ一样啊。自己折腾了一个多星期也是那样子。刚拿回去卖家那送修了。LZ的问题解决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几天没玩M120了,现在折腾450,尾翼好像有点磨损,下次换个尾翼看看,前几天调试了一下,感觉现在只有一点点,应该没问题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问题改善很多,奇怪的是我没东那里,就拆装了一下,就好了,现在只是有一点点而已,玩一段时间在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问题改善很多,奇怪的是我没东那里,就拆装了一下,就好了,现在只是有一点点而已,玩一段时间在看看

可见就是机械组装问题,什么社么

LS几个回答真是不动脑子啊  我就来吐槽下吧

LZ明明已经说感觉动力下降 而且华科尔M120D01这款机是轴传动 因为电机动力下降导致转速低为了保证能正常旋停LZ肯定加大了主螺距  所以尾巴锁不住的原因就掉转了
而且LZ说电机明显比原来烫 这肯定是电机内漆包线脱落导致的短路, 有的人会说,电机都短路了那怎么转,拜托去了解下现在电机的绕线方式吧, 现在的无刷电机都是用多线并绕方式.
这种饶线法我在玩四驱车自己饶马达的时候就用过,这种饶线方式是给电机提供了多条功电线路,假设其中一个故障,其他线路也能工作保证电机不马上停止运转. 这种情况只需要换一个电机就行了.
还有人说伞齿的 估计没长眼睛

说这话都是没脑子的,根本不是没眼睛的问题!还要绕马达的线!还电机短路,脑子短路了吧。完全是个机械故障硬要往其他地方误导LZ!

LZ只是重新装了一下就好了的事!这么简单的机械故障,差点害死无辜电机!!!!!

网友D:
我再次赚1分:

花科尔轴传的jj 尾管中的传动轴2头的2个伞齿如果卡的太紧 或者尾管上固定其他件的螺丝上的太紧都会导致尾轴运转不畅,这样就导致阻力变大,表现在电机部分就是电机莫名其妙的比以前烫!尤其是靠近尾波箱那个伞齿如果传动轴插入的部分变毛。还会顶死尾管里面的轴承。这样更不顺畅了。所以我在想那位说电机漆包线都要掉漆短路的仁兄。一定就没玩过花科尔这个机型,异想天开了哦!

所以我们再排查jj故障时一般都是从最基本的开始,逐次向更复杂的故障推论,最后才做最坏的打算,判断某个配件已经完全失去价值。这才是理性的!
最可怕的就是经验主义,貌似懂其实又不懂,害人害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问题改善很多,奇怪的是我没东那里,就拆装了一下,就好了,现在只是有一点点而已,玩一段时间在看看

楼主的JJ好了,我的还是老样子,电机试过换过了,还是老样子。新买了块电,感觉好一点。以前的几块电飞了还没30个起落。不会那么快就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再次赚1分:

花科尔轴传的jj 尾管中的传动轴2头的2个伞齿如果卡的太紧 或者尾管上固定其他件的螺丝上的太紧都会导致尾轴运转不畅,这样就导致阻力变大,表现在电机部分就是电机莫名其妙的比以前烫!尤其是靠近尾 ...

看来我也要试试把它全都拆了看看。。。。

网友G:
尾马完了,还是换个更大力的尾马吗,

网友H:
我的也是同样到今未消,

网友I:
LZ之前还在出M120...

网友J:
原帖由
vinkin
于 2011-8-1 07:11 发表
LZ之前还在出M120...
我也看到了,给120折腾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