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啊··我的238元小四通的尾电机坏了,淘宝上点击不贵,邮费吓死人啊··

楼主(2011-07-19):
和九鹰260A的尾电机是一样的·有木有什么电机可以替换的??

网友:
我坏2个了

原装没飞几次卡死了。不顺滑就换九鹰尾马达了。
九鹰尾马达飞的也不多。绝对不到百个起落。
每次飞完都太烫,猜想死命也不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马达?给个地址好吗?买它个20个,艹····
如果实在不行,把直机改滑翔机····

网友:
我的飞机飞完一块电,马达只是温的。应该没怎么烫呀。一般休息2,3分钟,再飞第二块。

网友:
请问闪猫是什么飞机呀?
我的260A飞几十秒温度就会很高,连继飞60秒的话,主尾马达都会很烫,用手摸估计得七、八十度。

网友:
就是260A呀。 应该没那么高温度呀。我看说高温的很多,我还特意测试了几次。没那么高温度。一般就在家里小航线飞行。一块电可以飞6分钟附近。 每次我都拿手捏住马达看看温度高不高。没发现很高。

或许你应该注意一下,是不是尾桨和马达接触太紧了。可以把尾桨少往外抽出来点。让桨和马达有点点缝隙。另外要消除飞机震动。

网友:
嗯~~支持LS,我的260尾马达飞完3~4个电也是温的~~

楼主:
电机已经在路上了···
15元的电机··15元的邮费····55555555

网友B:
60秒就发热的电机应该都是快不行了。。。已经消磁了,所以为了达到转速不断加大电压,导致热量增加。正常情况应该是飞完38度左右,温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秒就发热的电机应该都是快不行了。。。已经消磁了,所以为了达到转速不断加大电压,导致热量增加。正常情况应该是飞完38度左右,温温的。

准确的说应该是38.6度。

ls的兄弟,请问您这38度的数据从哪里来的?

楼主:
今天我的尾电机终于到了···马上插上锡焊··焊接完毕··比原配电机锁尾更好一些··没有辜负我的30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