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6米塞斯纳和J3用什么舵机,谢谢!

楼主(2011-07-19):
买了全球3.6米的100CC塞斯纳和80CC J3,可是说明书没说有用多大舵机,恳求各位模友不吝赐教,在副翼,升降舵,方向舵该用多大力的舵机,谢谢了!

网友:
你这架飞机舵机全部下来至少3K,你去看看Futaba的无刷舵机

网友:
3.6米

网友:
辉盛996MG足够啦,10kg拉力足够

网友:
大的有点可怕的

网友:
什么材质的,但是米入的

网友:
是轻木材质,起飞重量16.5公斤

网友:
20kg每个舵面,10kg的话舒缓飞行也行但舵机寿命也短。

网友:
呵呵舵机可能需要5k,还需要分电盘。用jr或futaba

网友:
100cc有下面几个舵面需要控制:
双副翼,
双襟翼,
方向舵和前轮转向
双升降.
兼顾可靠和价格(前面是稍便宜的)
双副翼,选择HS-7955TG,JR 8911
双襟翼,选择HS-7985MG,JR 8915
方向:选择HS-7955TG,JR 8911
前轮转向:选择HS-7985MG,JR 8915
双升降:选择HS-7985MG,JR 8915或者HS-7955TG,JR 8911(后者力量更大)
油门:HS-7985MG

没有必要用电分,双接收机足矣:

接收机1:副翼1,襟翼1,方向,升降1
接收机2:副翼2,襟翼2,油门,前轮转向,升降2
futaba的相应舵机性价比不是很突出,如果要用,那么就是油门:S3305, 其它:S9156,这样性价比高一点点.
虽然我不屑在5imx发言,掉价&丢人;但是看在LZ的这个尺寸的飞机,因此敲了上面文字;希望有用.

网友:
最好用电源分配器,比如smartfly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ats909了

网友:
Futaba的无刷舵机

网友:
这么大飞机,出去回来怎么拿啊。

网友(2012-01-11):
3.6米!?太狠了!上液压吧…

网友:
这位朋友,你想保证不炸机,保注你的飞机,不伤人,切记,舵机必须用8911的。

网友:
上液压吧,要不9G的25个一个舵面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