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入凤凰1370后推电滑 结果......

楼主(2011-07-19):
装好发现所有舵面都是反向的 我的个天啊!
调了半天 都好了
唯独螺旋桨还是往前吹风....
谁知道怎么调?我的控是6EXHP...

网友:
把电机任何两根线交换位置,电机反转,注意桨的正反。

网友A:
交换电机三根线中的任意两根

网友:
LZ说的是多面把,去研究控的说明书

网友B:
LZ的遥控器和飞机跟我的一样,同样是新手,我的JJ一天就摔旧了

网友C:
进入控的菜单,有一项是设置舵机正\反向的

网友D:
如果电机上面的风反了,那就把电机连接电调的那三根线,随便反过来接就可以

网友E:
我的在地上一切正常,还没上过天 第一次 有点怕摔机

网友F:
我也怕摔机

网友G:
我的凤凰第一天就炸断头了,谁说EPO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