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玩MONO1如何保護電池

楼主(2011-07-19):
有玩過MONO1現在都改用3S電~!
請教前輩門如何電池在長久靜水跑6分鍾,的情況下保護電池?

网友A:
先用防滑布包好,再用扎带固定!
按比赛规定使用电池。能达到6分钟航行时间就是一个挑战,你可以选用用高速配置再用操控技术结合达到6分钟航行时间。或者,,,,,,全球mono是没有几台可以保持75跑6分钟,,,按照你以前破百强贴,你的问题好像就是。。。。“我如何才能当上冠军?”
其实很简单,减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玩幾次電池就懷孕呢
有沒辦法決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跑到7,8十,要落大漿~~~

网友C:
你下面太强了吧。

网友D:
跑道7 8十的MONO1不好整哦~~~~呵呵。。如果完全按照比赛规定调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玩幾次電池就大肚子,求改善~~~

网友E:
买个电量报警器,设置到3.7,响了就靠岸
3S不要老全油门

网友F:
比賽的电池就是全力以赴,閒時都不會跑足6分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

网友G:
换桨,但不是越小越好,调到只船升水就省电了。

网友H:
不是说破百了么?

网友I:
你电池大肚子无非是过放了,或者是电池的质量不行,满足不了电机的胃口,电调都带低压保护的,一倒设置的截止电压,电机瞬间速度会减慢功率下降,这个时候慢慢的开回岸就好了。

楼主:
就感簡單

网友F:
可以裝电池水冷散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