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2702V,发现有点问题。。。

楼主(2011-07-19):
刚刚收到2702V~
马上回家测试!
控上设置:
2801模式、120度斜盘模式、模式2美国手,不设置固定ID,油门放到最低,~

2072V上把电调信号线插入油门1通道。。。其他均没有接上舵机

开控,电调上电。。。

之后2702V的ST红色灯不断闪烁。。。。。无法对频~~~~

是什么回事啊??????

网友:
帮中山兄顶顶~~

网友:
以前我有个2441V 也是红灯闪不能对频,返给商家换了个,是坏了

楼主:
原来卖家设置了固定ID,我问卖家要了个ID来就可以了,但用RX2801的方法无法消险ID!!那要如何消除啊?

网友:
用短接线

网友A:
接收机上不是还有一条跳线吗?插上去,开电,好像等几秒钟就拔电,拔跳线!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上不是还有一条跳线吗?插上去,开电,好像等几秒钟就拔电,拔跳线!ok

我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如果要设置固定id
1.在batt插对频线,然后给2702上电, 先清除原来的频率设置. 2702断电,拔掉对频线
2。 2801控上电,然后在设置频率菜单里面选择一个你需要设置的id, 菜单提示确认后按enter
3. 关键一步在这里, 在2801控开始出现点号发送对频信号时,这时才给2702上电,等控里的点号消失应该就可以看到2702变成固定红灯了

不设置固定id 跟上面类似
1.在batt插对频线,然后给2702上电, 先清除原来的频率设置. 2702断电,拔掉对频线
2。 2801控上电,然后在设置频率菜单里面选择random, 关控再开控,这时控会出现link...的提示
3. 在2801控开始出现点号发送对频信号时,才给2702上电,等控里的点号消失应该就可以看到2702变成固定红灯了

网友B:
固定ID有什麼不好?? 对頻快, 假如附近又有人用 2801 Pro 又不会給人家搶頻!

网友C:
电调插在油门2上,不要插在油门1。
否则油门设置会遇到问题的。

网友:
这个最好问客服

网友D:
2702取消固定ID貌似就是有问题,我是取消不掉
但是2081,一下子就取消掉了,不懂

网友:
我的2702V出现了同样问题,已经返厂了。看来是通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702取消固定ID貌似就是有问题,我是取消不掉
但是2081,一下子就取消掉了,不懂

就是,我已经用楼上的方法试过了,完全没有用!
但是用同样的方法在RX2801上就一下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插在油门2上,不要插在油门1。
否则油门设置会遇到问题的。

谢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ID有什麼不好?? 对頻快, 假如附近又有人用 2801 Pro 又不会給人家搶頻!

这2702是收来的,所以想清除一下!

网友:
  摸了老虎屁股了。

网友E:
相同问题,寄回华科尔了,说是晶振坏了,换个晶振30米

网友:
看来我还是不要设置固定ID了

网友:
你就用他的固定ID不就OK了吗?看来楼主也是个追求完美的淫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固定ID有什麼不好?? 对頻快, 假如附近又有人用 2801 Pro 又不会給人家搶頻!

你的接收機天天對頻??
我到現在也沒明白這個固定ID是怎麽囘事。難道控的ID可以自己設置?? 那另個人設成一樣的怎麽辦?
比如在同一個飛場,張3的固定ID為888,李四的固定ID也是888。兩人同時開機,接收機聼誰的?
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同问题,寄回华科尔了,说是晶振坏了,换个晶振30米

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接收機天天對頻??
我到現在也沒明白這個固定ID是怎麽囘事。難道控的ID可以自己設置?? 那另個人設成一樣的怎麽辦?
比如在同一個飛場,張3的固定ID為888,李四的固定ID也是888。兩人同時開機,接收機聼誰 ...

ID是六位数的,估计同ID的机会也不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ID是六位数的,估计同ID的机会也不太吧?

能自己設置,就有可能相同啊,這真麽說也是個小隱患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来卖家设置了固定ID,我问卖家要了个ID来就可以了,但用RX2801的方法无法消险ID!!那要如何消除啊?

不知中山兄这个固定ID消除没 偶也是看中山兄的贴才注意到按照RX2801方法无法清除固定ID的问题,今天咨询了厂家才知道要把短路端子插入GEAR口,然后通电才能清除 郁闷厂家有如此设计怎么不主动告之大家真是该骂 偶已经测试成功,希望给大家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中山兄这个固定ID消除没 偶也是看中山兄的贴才注意到按照RX2801方法无法清除固定ID的问题,今天咨询了厂家才知道要把短路端子插入GEAR口,然后通电才能清除 郁闷厂家有如此设计怎么不主动告之大家 ...

华XX够损的啊

网友:
取消固定ID的方法:短路接口于2801PRO不一样,是GEAR口。
1.在GEAR插对频线,然后给2702上电, 有指示灯变化。先清除原来的频率设置. 给2702断电,拔掉对频线,就可消除固定ID。

网友(2011-10-13):
2702怎么设置固定频率呢。

网友:
我的接油门2电调不自检。 锁尾逆时针自旋。  一秒一度不是左就是右,最后都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