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船失败,又请老鸟指教!!

楼主(2011-07-19):
飞速达2858电机3200KV,100A杂牌电调,硬轴系432桨,3S,2200MAH,20C锂电。53CM小船壳。
今天刚下水不到一分钟就把一快电池搞死, 还好风往岸边吹,一会船就被浪打到岸边,一会舵机又没反映了 我杯了个吹啊 。求高手指教我这配置不行吗,船装得对吗?桨是不是装低了?饿滴神啊!!!帮帮我吧

上图:

网友:
 我用B-2856電機3200kv,3S3000ma,30C電才配428漿2叶跑5分鍾,樓主配432漿3叶看來大了點。

网友:
一看浆就不行

网友:
呵呵,新手的通病 ,都不喜欢看老贴

请看之前给你的回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2293&extra=page%3D2

另外,请把桨换为 431 或 432 两叶。
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个贴第27楼第5点,b2860两极电机跑mono 的搭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1002&extra=page%3D1&page=2

网友:
桨大了。。。。太大了。。。用两叶的小直径桨试试~~~~

网友:
为什么要用三叶桨啊!

楼主:
多谢老鸟们指教

网友A:
基本的求援船都要配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求援船都要配备。

这个改救援船可以吗?还没下过水。

网友:
我了個去。。。3葉槳啊!!

网友:
应该的谁让你用三叶~

网友:
救援船很吊   我也改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改救援船可以吗?还没下过水。

噢,迈郭!这很容易变成被救援船。

网友B:
跑船的环境很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船的环境很不错哦~~~~

欢迎来搞,

来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