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2702v锁尾怎么样

楼主(2011-07-19):
我的用在ep200上,感度能到95,一点点的金鱼尾,不影响飞,一点点的尾巴左飘大约20秒一度,打尾舵的感觉跟GY650差多了,不够干脆,

网友:
我的450排除震动后,感度100都没有金鱼尾……gy520.8910a+……转圈转多了会一点点的顺时针飘!汗……

网友:
减振弄好了飞航线的时候所谓挺好,3d我还不会

网友:
我前些日子在100上感度100都没问题!

最近尾轴滑套磨损超标后震动巨大了,,等配件中!

网友:
还没开始用,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用在ep200上,感度能到95,一点点的金鱼尾,不影响飞,一点点的尾巴左飘大约20秒一度,打尾舵的感觉跟GY650差多了,不够干脆,

换7601或者md922.  2702的锁尾不算好,但是肯定比飞跃的gy650好

网友:
比KDS800要好,没有GY650好。
我有2个KDS800、2个2702V、1个GY650。

网友:
用在飞越450PRO上,比401锁的好

网友:
在250上,很好。

网友:
在450、200上很好!

网友A:
用在450上,感度70,没有金鱼尾,也没有漂。

就是猛推油门,尾巴会甩,是感度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在450上,感度70,没有金鱼尾,也没有漂。

就是猛推油门,尾巴会甩,是感度低了??

皮传的吗?
似乎皮传都是这样的。

网友A:
是轴传,450pro。感度调高了怕烧尾舵,我最高就设过8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轴传,450pro。感度调高了怕烧尾舵,我最高就设过80。

用的什么舵机?
我把感度调到过90以上,而且电压是6V,922工作挺好的。

网友:
我的250机,感度85左右,高了金鱼。也是猛拉油门,就是高螺距的时候,尾巴会甩。一个是皮传速度跟不上,二者应该是2702V的锁尾问题。在D05的解决上,华后来有意把油门加了个延迟,这样尾巴转速起来了就不会有甩尾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舵机?
我把感度调到过90以上,而且电压是6V,922工作挺好的。

也是922,回去我也设90看看还甩不。
另外想问下好盈40A电调怎么能6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舵机?
我把感度调到过90以上,而且电压是6V,922工作挺好的。

2702V工作电压是5V,6V的话有没啥问题哦?另外,我用的是好赢18A电调,如何将输出电压调成6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在450上,感度70,没有金鱼尾,也没有漂。

就是猛推油门,尾巴会甩,是感度低了??
是大桨转速低了

网友D:
难道是电调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大桨转速低了

我的悬停螺距大概在6度吧,是不是要调低点呢?6度很省电的说。

网友:
在我的火狐EP200上基本一根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922,回去我也设90看看还甩不。
另外想问下好盈40A电调怎么能6v供电。

好盈铂金版的可以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D:
2702V电压是5V,6V 的 BEC会不会烧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电调小了?

好淫18A足够了,滑嗑尔三轴锁尾就那样,尾舵鸡换WK-7601试试,还是上 MB 或 V8 省新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2702V电压是5V,6V 的 BEC会不会烧接收?

没有问题。
调整到6V后,我已经飞了过百个起落了。

网友:
我把感度设成100了,猛推油门还是有点甩,比70是好点。

网友:
200上面挂mb啊……

网友E(2011-10-13):
飘的狠心。 就是没有gy750hao好,,,2702上怎么加陀螺感度没地方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飘的狠心。 就是没有gy750hao好,,,2702上怎么加陀螺感度没地方插啊

估计是调机的问题。
我有2个2702,装过sport和Pro,配过922、261和山寨9257,锁尾都挺好的。

网友:
感觉2702一般用可以里了,没用过高级货。20秒漂1度,楼主观察力太厉害了哈哈,不过,如果能明显分辨往那边漂,那是没调好,2702这点功力还是有的。

网友:
normal曲线下猛推油会抽尾巴正常,3D曲线的话应该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