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一直不相信天行者会螺旋!

楼主(2011-07-19):
今天 也就是今天我终于相信了,原先我一直不信会螺旋,我也没见过我的1680螺旋(一米飞翼除外,不过一下就能改出),我的天行者,动力刚升级成3542KV960,微风2级上下,拿出去试飞,起来好好的,飞到约100米开外,6-70米高,开始试自动返航,恐怖一幕发生!螺旋!急忙打手动(这可能是一大错误,我的是FY21AP一套),螺得更快了,掉在离草地一米的水泥地上,回来一查,ZI6眼睛爆(回来试机不过电,估计死求了),水平转向180度金属舵机扫,机头爆,4S5000电池漏气一片,副翼舵机爆一,惨惨惨。。。。哎。。。气。。。

天行者炸机图

天行者炸机图

天行者炸机图

网友:
终于有机会进新机了,祝贺!

楼主:
进哪个?给个建议,今天看了,那个淘ID ‘挣钱就卖’ 的,倒是有不少可选,可就是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A:
有些飞控或自动返航的OSD有个致命缺点:一打到返航会立马大角度转弯,这样很容易失速螺旋

网友:
有一个螺旋的。敢问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2.12KG

网友:
不轻啊。

我有次也是莫名的摔了下,自认为是尾舵机的问题。唉·。。。难说啊。。。

新买了天8遥控,到时候再飞飞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FPV飞机也要设计成T尾,根本就不可取,本来速度低,螺旋桨和机翼的扰流对飞行稳定性影响微乎其微,而且正因为速度低,更容易进入深度失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飞控或自动返航的OSD有个致命缺点:一打到返航会立马大角度转弯,这样很容易失速螺旋

 我的飞控没改程序以前就这样的
风大时转弯还要遭吹翻
这个现象就是拿天行者试出来的
用其他机型估计还试不出这个问题
后来改了程序就安全了
今天我也炸了天行者,是不该打回手动
手动下动作幅度大,瞬间就螺旋了

网友:
看来我要把天行者的T尾改为倒T尾。

网友:
有接副翼没?自动返航这么严重?

楼主:
有接副翼,自动返航的感度调到一半了。

网友:
炸机惨重,慰问了

网友:
油门要60%以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塞斯纳1.9米

网友: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我最近炸了两架天行者了。失速后打到手动模式是对的,但对于天行者来说,手动自动都救不起来。

网友:
FPV,新手慎入,别一炸机就怪设备怪载机。炸机了,银子没了,就知道FPV不是儿戏,炸人炸车了,赔更多银子担责了,你这辈子就准备和模型绝缘吧。
最后奉劝各位一句话:别一炸机就怨这儿怨那儿,还是埋头重新干,多分析原因 ,多想想,为啥别人就可以不炸机不丢机,为啥别人能飞高飞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