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有办法了。发上来大家帮出点主意吧

楼主(2011-07-19):
一个特殊的 打印机上的,用什么办法 才能加工出来,谢谢各位了。拜谢。。。。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73b8797a-b212-11e0-986c-0015c55db73d/
预览:
http://bbs.5imx.com/bbs/

网友:
贴不上图。。。。

网友A:
数量多就用车床改成靠模加工,如果是维修,那用4轴就可以加工了
另外出这图的人肯定是高手,最大24的外直,公差跑h9,9毫米处跑h11
而偏心距离倒没标公差,9毫米直径处要求0。8光洁度,要不就一次加工完成,要不就要2次装夹,考虑到加工余粮和螺旋槽,基本上判定因该是2次装夹,连个中心空都不用打,鄙人看起来工艺性及差。不知道高手怎么考虑工艺的,出这样的图。

网友B:
小头——圆盘 作为一个零件,右边伸出定位销,长度 然后装配 。。。。。。。YY

网友C:
找有A轴雕刻机的帮忙刻一下算了

网友D:
 ,我帮你搞,500一条。

网友:
楼上的 哥哥。。精度 个光洁度要有的啊。能搞的话 是可以的,要5件。500 以下商量吧

网友E:
如果自己制作,可以车一个轴,再加工外套管,配合严密,把两个外套管端面加工成那个斜槽的形状,装配到轴上,定位后再打孔,穿销轴固定。祝你成功。

网友A:
2500 5个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