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朗宇无刷2216温度过高的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我分析 !

楼主(2011-07-20):
我的配置:朗宇2216 KV1250、电调XXD40A、 电池3S-20C-2200MAH、普及浆9050(1047浆也用过,情况相同)、飞机重1000克,零负荷(空转)一分钟电机就烫手。在空中3/4油门飞行3分钟下来温度高得手不能触碰!然后换我的XXD2212电机,感觉还没有这么高的温度!朗宇2216这种情况反常吗?是不是我的配置不合理?或者是电调大了(都说XXD电调电流量打7折)?先不说飞机负重,我折下设备不上浆分别用XXD2212和朗宇2216配XXD40A电调,感觉2212发热都没朗宇快。都说充朗宇无刷电机是发热温度是最低的,是不是买到劣等货呢?在敏定兄那里买的!高手些帮我分析分析!
发了之后才发现论坛里还人出现过相同的情况----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3885

网友:
貌似情况严重

楼主说的温度的情况是感觉有点反常,我现在是朗于2216  kv1250浆叶9050,1047,9047都在用,电调是中铁微30A的,建议楼主找售后服务

网友:
我也是朗宇2216 1250KV,好盈40A,11.1V2200MAH,9060桨,没严重发热啊

网友:
我的已烧毁了!狗屁朗宇

网友A:
浆小了,转速太高导致马达发热严重。换个9060或者10寸浆试一下。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声明我玩航模也是新手,只是经常自己绕马达(从玩四驱车开始直到今天,大约10多年了),所以对这个略有研究,如果说的不对,请楼下大虾指正!
根据楼主的问题,判断如下,浆小了,就好像大水牛拉小车跑200码了!马达的转速太高导致马达发热严重。解决方案:换个9060或者10寸浆试一下。
原因,我想如下。
先假设一个电机正常负载的转速,在这样的标准转速下,电机工作才不会发热,假设标准负载转速10000转好了。你用2216带的是9050浆,假设半油门时电机转速10000转,这时候拉力只有700克或者更低(数字都是假设的,只是为了推断你电机发热的原因)。你感觉到力不够,这时候你加油门,电机转速立马上去,拉力一下就够了,飞机能起飞也能做动作。可是却超过了电机正常的负载转速,这时候电机绝对是发热了。
换成大一号(浆距或者尺寸)的浆以后,电机转速下降了,但是负载扭力输出却增加了。你的油门可以比从前少推很多即可达到需要的功率输出。
当然了原因还有你的2216电机是1250KV的。属于中低KV,这样的电机转速中,扭矩中偏大,在这样的电机带动下,你用9050浆就属于高转速低扭矩的。剩余的功率都做功到高转速下的磨损发热以及线圈空烧上了,与电机不匹配自然效率大大折扣。。

还有以我从前玩轨道车的经验来看,任何东西转速过快以后,发热都很严重,就比如我从前的四驱车的轮子以及轴承,当车速超过35节(35节的意思是每秒赛车跑过的轨道节数,每节大约半米长)保持5秒下来以后橡胶轮子基本就热得快化了,还有轴承,烫得不敢用手去摸,这还仅只是轮子和轴承,并不是马达。你知道四驱车并不是直驱的,而是经过了3级乃至4级减速的,可就这样,还是跑三回换一套轮胎换一回轴承。
从这例子中可见转速过快的威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这个:零负荷(空转)一分钟电机就烫手。
请不要全油门零负荷空转电机!

网友:
朗宇的2216这款很多这种问题!电机就是个狗屁!帮人修过一个,那人是温度过高漆包线融漆了

网友:
我的郎宇震动大,像拖拉机。可模友买的震动就小,声音也好

网友:
我的银燕2215  1260kv,用好盈25a电调,配合1047桨都没事。。。

网友:
进角啊大哥,进角!

网友:
我是新手 不过也是和楼主一样的电机 是XXD30A的电调 桨是80*60 电池是2S 850M 没出现过电机过热的情况 飞一次只是电池微热 电机温热 之前是用杂牌10A电调 烧掉了 换那XXD30A 动力反而加强同时发热下降很多 难道楼主买假货了?

网友(2012-09-08):
偶的也热啊,朗宇2216-880KV,配40A天行者,1147桨,飞一块电,下来,电机座烫的不能碰,而且有漆包线的烧焦味道.
新买电机刚开始飞.

网友:
楼上的怎么会那么严重?

网友:
进角设的不对,设置电调,调一下进角

网友(2012-11-26):
我的也是2216朗宇KV1250。我情况和大家还不一样,我用8*6桨。2200毫安3S电池,电池充满电大油门不到一分钟电显就报警,我设置3.6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电池不行了,还是桨的原因,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2013-03-26):
引用 网友A: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声明我玩航模也是新手,只是经常自己绕马达(从玩四驱车开始直到今天,大约10多年了 ...

你好,我和你的观点一样,但是刚如行,想做个四轴,选2212和2216那个效率更稳定,毕竟后面一定会上迷你相机,还有就是朗宇有好几个系列,有A\V\X分别是什么意思?淘宝只能找到A和X系列,没有V系类?求解?

网友:
建议在弄个新  的

网友:
3个2212  KV 980  空载一分钟微微发热,1047 3/4一分钟稍微有点烫手,原来一个海宝的2828 随我怎么折腾都没发现有温度上来,还有个EMP 3542空载一分钟也是微温,还没上过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