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为何顺时针转圈

楼主(2011-07-20):
LAMA V4终于修好了(换了四合一控制器上的晶体和遥控器上的晶体),现在飞起来会在空中顺时针转圈,请问高人们是什么原因啊!(目前主副桨有点裂),还有,四合一控制器上的那个接收遥控的那个线团,搭拉在后面的,不知道往哪固定比较好.

网友A:
可能原因不少:电机问题、桨问题、四合一驱动问题、混控器问题,都可能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貌似 这个问题 也困扰了我好久。。。首先LZ先把坏了的桨换了 然后检查主轴是否弯了,你眼睛看是很难看出来弯没弯的~~~~我是用的ESKY V4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麻烦

楼主:
报告一下:首先,好不容易等到了1.5mm的螺丝刀,把A,B桨换了,调了下平衡,然后JJ神奇的复 活啦,飞的好的一腿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原因不少:电机问题、桨问题、四合一驱动问题、混控器问题,都可能造成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