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多少A的电调?

楼主(2011-07-20):
越大越好么??

网友A:
越大越重........一般40A 足够!!! 30A也没事

网友B:
40A吧,选好点的牌子,差的人品不好烧了就悲剧了

网友C:
推荐好盈40A

网友D:
30A 40A都可以建议买好赢的

网友E:
我的就是40A的就OK了,绝对够用!

网友F:
我用xxd30A 只会悬停

网友G:
40A 6s 很暴。

网友H:
60A
如果暴力飞的话,60A比较安心些~~

网友I:
好盈60A。报告完毕。

网友J:
普遍都用40A。

网友K:
我用80A,蝎子2221-6电机,60A烧了一个

网友:
我用好盈铂金60a. 40a夏天暴力容易挂掉

楼主:
哦 谢谢各位 菜鸟涨知识了

网友L:
6S用40a的完全可以,温度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