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雕刻机设计图,带自动换刀

楼主(2011-07-20):
研究了很久了 ,学一点设计一点  ,大家给看看,提提意见 ,滚珠丝杆 ,线轨什么的还不知道怎么选型。换刀系统是自己研究的 ,比较简单。

我的数控系统也是自己做的 ,不用mach3 ,直接usb2.0  高速 可选板上高速解码,支持大多数常用G 代码,并且公布二次开发接口可以搞定几乎任何形状,支持五轴 ,不开源 ,非商业可以自由使用,现在已经做了很大一部分了。

换刀部分请大家不要怀疑 ,山人自有 妙计。听了大家的意见 ,倒是钢板厚度有点薄  ,立柱 6mm ,底座 10mm ,这个厚度在  抗压 ,剪切强度方面  已经相当 铝合金 20mm -30 mm的强度了 ,硬度铝合金自然没法比,

加厚就得加重,比较纠结。我感觉其实基本够用了 ,以后主要加工铝件 ,不会搞个几百公斤的铁块来加工,加工钢也就是10几公斤的东西 ,多大的力气干多大的活。

换刀部分很多人看不懂 ,其实  是 机械手2个自由度运动  ,再加上主轴的  3个自由度运动   , 还有卡死机构 和锁紧电机 ,就代替手工换刀了 ,刀库也是可以存大部分常用道具  , 一个自由度 旋转 就可以了  ,道具的对准,长度校正等我要机械配合电子完成

网友:
 中计
选性价比高的

网友:
图画的很好,但从图上看底座和立柱感觉有点薄

网友A:
只看到刀具架,没看到换刀机构

网友B:
期待你的软件啊, 免费么

网友:
换刀机构不会是左上角的那个发黄的贴片吧

楼主:
立柱应该够用了 ,干钢也没问题  ,底座我会加强一些 , 主要是考虑太重了 ,已经到了  150kg 了

网友C:
图上看不出换刀摇臂怎么动作,Z轴太高了吧,主轴什么,BT30?刀库拖链式?业余能DIY,旋转刀库好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刀具架,没看到换刀机构

就是那发黄的贴片 ,不要小瞧他 ,他绝对可以满足我的换刀要求 ,

还有两个  换刀用的  电机没有画  ,因为不知道  选什么样的  刀杆和夹头 ,想选好一点的 ,

我主要强在控制,机械方面 还得靠 各位多提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看不出换刀摇臂怎么动作,Z轴太高了吧,主轴什么,BT30?

换刀摇臂有两个自由度  ,一个上下平移 ,一个旋转 , 配合X轴的 平移 就可以换刀了
Z 轴高点主要是听从了一个人的建议  ,因为要搞第四轴的 ,

我买电主轴  ,1500W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的软件啊, 免费么

绝对免费  ,还有可以搞定几乎任意造型的二次开发接口 ,我都会公布,基本上可以取代mach3,   不过usb 的硬件还是要买的 ,呵呵

网友D:
泼冷水。画个图就叫你的雕刻机了?还自动换刀,连个螺丝还没有看到。意Y

网友E:
把题目改一下---我的雕刻机设计图,带自动换刀。因为没实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泼冷水。画个图就叫你的雕刻机了?还自动换刀,连个螺丝还没有看到。意Y

没有好的设计 ,就没有好的机器 ,一切急不得 ,主要是想自己用 ,又不是拿去骗人的

淡定 ,蛋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题目改一下---我的雕刻机设计图,带自动换刀。因为没实样

说的对  ,不知道怎么改  ,呵呵
但是 ,总会看到实物的 ,我保证

网友:
期待你的软件,

网友:
比较期待自动换刀

网友:
看了N多床子,工业的家用的,,
又看了你这个设计。。。。第一感觉————超级单薄!

楼主:
已经很重了  ,我做的偏大 ,888x777x666的

太重了 我怕把我家楼板压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对  ,不知道怎么改  ,呵呵
但是 ,总会看到实物的 ,我保证

机架什么的都是浮云,现成的结构很多,没有必要重新设计;楼主应该把时间重点放在整套换刀机构上,做出实物,并能够实现简单的换刀功能,其它的就好搞了

网友:
 换刀怎么实现的???搞个动画来看看先

网友:
期待自动换刀的成品

网友:
雇个人,喊换刀,就自动换刀了,声控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换刀.

楼主很厉害呀, 控制软件都自己写.  期待你写好之后, 要是能给大家共享就好了.

网友:
还差很多没出来啊

楼主:
还有些细节没有确定 ,但是整体结构应该变化不会太多了

网友:
大家排好队,等着看你的软件。

网友:
还真看不出来,这个刀怎样才能到指定位置。

楼主:
我采用的直接换刀 不换刀杆 ,节省空间和 费用 ,我可以保证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免费  ,还有可以搞定几乎任意造型的二次开发接口 ,我都会公布,基本上可以取代mach3,   不过usb 的硬件还是要买的 ,呵呵

期待你的软件,USB的硬件是模拟串口还是专用的

网友:
同大家的感觉一样,太单薄了,更何况是888x777x666的机器。

网友:
这机架也干钢?做好了等着哭吧!呵呵~~~

网友:
没看出这么换刀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采用的直接换刀 不换刀杆 ,节省空间和 费用 ,我可以保证精度

?直接换刀   可能吗  这么保证刀卡的长短  这么卡紧?
看来真得想23楼说的那样了

网友:
设计图出完看看效果,看上面的资料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刀   可能吗  这么保证刀卡的长短  这么卡紧?
看来真得想23楼说的那样了

山人自有 妙计 ,换刀部分请大家不要怀疑 ,倒是钢板厚度有点薄  ,立柱 6mm ,底座 10mm ,

这个厚度在  抗压 ,剪切强度方面  已经相当 铝合金 20mm -30 mm的强度了 ,硬度铝合金自然没法比,

加厚就得加重,比较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人自有 妙计 ,换刀部分请大家不要怀疑 ,倒是钢板厚度有点薄  ,立柱 6mm ,底座 10mm ,

这个厚度在  抗压 ,剪切强度方面  已经相当 铝合金 20mm -30 mm的强度了 ,硬度铝合金自然没法比,

加厚就得加重 ...

什么 妙计我都不怎么相信  因为卡刀的长短要按 道 来计算的
也就是 长短误差起码也要在0.05mm 以内 不然就没有加工精度了啊
什么方法能达到这个标准呢 一点尘土 一点铁末 这个精度就没了啊

网友G:
陈师的那两个1200*800的?要两千多啊,台面密密麻麻的锈坑有大又深

网友H:
怎么没看到拖链啊?说实话这种刀库是不适合DIY的,要求太高,不说别的,就是那抓刀的爪子就不那么好弄,建议用旋转的刀盘,这个容易的多,而且有人做出来了。

网友I:
睡觉,希望梦见自己也.......

网友J(2018-06-20):
不知道自动换到搞得咋样了。。

网友K(2019-01-25):
期待你的成功

网友L(2019-03-04):
楼主的3D图画的很好期待楼主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