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单翼上面再顶个电机的倾角怎么设

楼主(2011-07-20):
正在做上图这个水机,觉得电机实在是偏高,拉力线不可能过重心,请问高手电机如何设置上(或下)倾角,右倾角?

还有,谁知道这个飞机叫什么名字。。。

chenyi1288 -2 2B

网友:
这飞机叫“公鸭”

网友:
飞机发动机的拉力线不一定要过重心哦,用合适的上拉角度来抵消低头力矩的作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难听的名字

网友:
这名字,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