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酷暑中能把发动机调好的方法,谢谢,YS91SRS和YS91ST油针是否差不多调法

楼主(2011-07-20):
跪求酷暑中能把发动机调好的方法,谢谢,YS91SRS和YS91ST油针是否差不多调法?以下是台YS91ST,刚换了环的,好像有问题,油针是厂的46格(32一圈),短的23格(24一圈),怠速油针是安说明书的,还算可以,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大师指点。

楼主:
大师们都在午饭?

网友:
大师都在午休。。。

网友:
大师都 应该来了

网友A:
大切你好!YS91ST就不要折腾了,太老的引擎!力量不是很好(F3C用比较多,调试也不是太稳定)如果你要折腾的话,短的油针0.85圈,长的1.55圈,定速1960应该不错了!YS91SRS是一款很强劲的引擎,我目前在成都暴热天气下的油针是短的1圈收5格,长的是1.5圈放5格!经过多次调试得到的一个很好的状态下的油针,如你在杭州开到我SRS这个油针时,定速1960飞行!试试看动力如何,看排烟量,听引擎有无高频中速追油(追油最好的看法是飞一分钟切THRO HOLD,如引擎还有嘟嘟嘟的追油声音,将中速放2-3格,如切了没有变化而动力不好情况,则是相反收针2-3格)高速是管进油量,中速是调试引擎反应快慢,太快的话就追油了!一直追油飞行,你的引擎很快即将报废,所以还是慢慢静下心来到外场精心的调试一次,如不成电话联络我。
DANN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切你好!YS91ST就不要折腾了,太老的引擎!力量不是很好(F3C用比较多,调试也不是太稳定)如果你要折腾的话,短的油针0.85圈,长的1.55圈,定速1960应该不错了!YS91SRS是一款很强劲的引擎,我目前在成都暴热天气 ...

我靠,大师,绝对的大师,我会记下来的,发动机就知道你行~!

网友:
大切你的 YS 91是 SR   不是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切你好!YS91ST就不要折腾了,太老的引擎!力量不是很好(F3C用比较多,调试也不是太稳定)如果你要折腾的话,短的油针0.85圈,长的1.55圈,定速1960应该不错了!YS91SRS是一款很强劲的引擎,我目前在成都暴热天气 ...

网友(2015-07-07):
引用 网友A:
大切你好!YS91ST就不要折腾了,太老的引擎!力量不是很好(F3C用比较多,调试也不是太稳定)如果你要折腾 ...

王叔,油门曲线应怎么设

网友: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