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大jj为难,大家出个主意

楼主(2011-07-20):
本人目前属于3d进阶阶段,家里有台500当做练习机,想入个大jj,目前候选者,亚拓600e pro,亚拓700n,泰世x5,买套机的话,600e和x5差不多,买700n就买二手的,所以三者价格基本一致,有些迷茫,大家说到底选哪个呢?

网友:
600够用了,在大成本会很高。

网友:
 飞450都觉得大的情何以堪啊情何以堪...

网友:
700n,大机机是拿来飞成熟动作的,又不是拿来练习的。基本不用去考虑成本。

网友A:
三者我来说一下吧
目前本人飞过 GAUI X5 (有副翼,无副翼都飞过VBAR)
700N,只飞过无副翼的 VBAR
600见朋友飞过,本人没飞过(他美国手,我飞不了)
600的性能是听朋友描述的

从好飞的角度说: X5肯定最强,很轻,很暴力,动作很准,特另是无副的X5
600没飞过,听朋友说飞着不错,具体怎么样,没准确结论,有没有X5好飞另说,但肯定没有X5暴力
700N 暴力性最差,但700N飞机大,做动作稳,练习动作很是不错

炸机成本: (只说炸得比较狠的,断了个脚架你就别提它了)X5炸机损失会比较大,因为追求暴力,飞机做的很轻,当然就不是那么皮实了,一般大炸机的损失在1K5左右)

600没炸过,不知道多少钱,但估计不会比X5少,因为朋友的550E炸了一次,修了1K5,侧板还是飞越的

700N炸机就比较贵了,一般炸大发了得2000多

再说使用成本 : 肯定是700N成本最高,不说发动机更换轴承,定期更换发动机等费用,就说油,用 CP油的话,一桶 250 ,算6个起落多,合一个起落 40左右,用TP,130,也得20多一起落,再算上4箱油换一次轴承,发动机磨损。

600飞机电池应该比X5要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者我来说一下吧
目前本人飞过 GAUI X5 (有副翼,无副翼都飞过VBAR)
700N,只飞过无副翼的 VBAR
600见朋友飞过,本人没飞过(他美国手,我飞不了)
600的性能是听朋友描述的

从好飞的角度说: X5肯定最强, ...

哦,看来油的比较麻烦,700不要了,在泰世x5和600pro里选择吧,这俩也还是很难选择的,呵呵…貌似套机价格差不太多,可能电池成本泰世稍微小点,但是600零件可以用付厂的,后期费用应该差不多,就不知道飞行效果差距多大了,呵呵…

网友:
大JJ都是买鸡容易,养鸡难,要量力而为~

网友:
难道450在lz眼中只是微型机吗?

网友:
  當你買了600,就會想買700的!

當你買了電的,再會想買油的!

中毒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看来油的比较麻烦,700不要了,在泰世x5和600pro里选择吧,这俩也还是很难选择的,呵呵…貌似套机价格差不太多,可能电池成本泰世稍微小点,但是600零件可以用付厂的,后期费用应该差不多,就不知道飞行效果差 ...

个人认为宁愿买电600....回答完毕....

网友:
600!!我就喜欢600!

网友:
个人认为600就可以了。。况且大飞机不是拿来炸起玩的。。不用太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
90级的吧,我就用了一台700升级800,呵呵

楼主:
确实,买这台jj是用来爽飞的,练习我有500就够了…

网友:
600用副厰配件?NB.

网友:
本来也纠结600epro和x5,600的包包都买好了,后来因为600没货入了x5,装好一飞,马上感觉到,入对了。是有副翼夸克套装版

网友:
500飞飞可以啦。。。。

网友:
补充个感觉:600像开商务车,x5像开跑车

网友B:
如果不上副厂件的话大机上狗吧,差不了多小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上副厂件的话大机上狗吧,差不了多小钱

狗淘宝貌似没有啊,从哪里可以买到,我还真没好好看过传说中的狗是什么样

网友:
450我觉得已经很大了!

网友:
X5 6S的,一块电飞4分钟;

600E12S的,两块电飞4分钟。

自己选。

网友:
个人建议600。。。电池可以用2块500的。电池成本可以降低些。

油和电 的运营成本差不多的。不过电的简单很多。也干净。。。

600配件也比较多。。原厂副厂都有。

网友:
我是用550无副翼来联系动作,因为电池一次一块。

600pro用来爽,准备入x5无副翼,飞过朋友的,确实暴力好飞,但是600pro暴力程度不亚于x5,600pro更大,飞起来更有气势。

个人感觉。

网友:
我是没有飞机的可怜人~

网友C:
LZ可以根据,自己米的承受能力选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以根据,自己米的承受能力选择啊!

700排除了,就600和x5来说,价格差不是很多,所以才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