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 玩凤凰模拟器怎么识别不到遥控器啊,

楼主(2011-07-20):
凤凰模拟器怎么识别不到遥控器

楼主: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
说点具体的,提示是什么。

最好截个图看看。

或者看看千红的帖子。

楼主:
还不会发图啊,模拟器刚装上时还可以用,后来不小心点了下升级 (但是马上就点取消了)结果就好用了,先是跳堕,,好来干脆说找不到遥控器。。

楼主:
模拟器刚装上时还可以用,后来不小心点了下升级 (但是马上就点取消了)结果就不好用了,先是跳堕,,好来干脆说找不到遥控器。。

楼主:
哪位大虾指点下啊

网友:
重新安装呗

楼主:
重新装了n多遍了,愁啊愁

网友:
说不定狗坏了 楼主不会买的是那种集成版的吧

楼主:
不然我在买个狗狗回来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便宜的买就行 一样的东西

网友:
我的G4刚下好也是这样。我装了驱动精灵,然后更新了:驱动管理里的“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刚装上时还可以用,后来不小心点了下升级 (但是马上就点取消了)结果就不好用了,先是跳堕,,好来干脆说找不到遥控器。。

在你点升级时 文件已经改变了,重装模拟器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起因出在音频线连接上,重新买了根音频线 换上后问题解决,暂时为发现新问题,呵呵,终于可以玩咯,
同时也谢谢大家。。